[笔电] [求助]HP 2570P 、Think T440P 如何自动禁用触摸板?

楼主(2024-04-25):
闲着没事,给HP 2570P重新装了WIN10 LTSC 2019 64位,功能倒正常,可是触摸板不会在插入鼠标时自动禁用,导致打字时会误触
装的synaptic 15.0驱动,正常。可是Windows update 会自动将这个驱动升级为 19.0,这时候就出问题了
虽然在触摸板的功能设定中有 “在插入外部USB指向设备时自动停用内部指向设置”的勾选项,但是勾上去并不起作用

试着安装 synaptics 旧的 10.1.8倒是能自动禁用,但触摸板上的指示灯是反的(正常应该是禁用的时候亮灯,但是装了这个驱动后反了一下,启用的时候亮灯)

哪位大侠支个招,让 15.0的驱动不要自动升级,或是在19.0新驱动下能自动禁用触摸板?

--------------------------------------------
另外,还有一台Think T440P,也是WIN10自动安装了19.0的驱动,但没有那个勾选项,用导入注册表的方法,可以实现部分时候的自动禁用触摸板(开机时不插入鼠标,开机完成后再插入就可以自动禁用触摸板。但是一直插着USB鼠标接收器则自动禁用触摸板功能无效)
请大侠支招 。谢谢

网友A:
应该在BIOS里屏蔽触摸板

网友B:
卧槽,我也还有一台2570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BIOS里屏蔽触摸板

这个方法不是我需要的,我想实现不插鼠标的时候能用触摸板,插上鼠标的时候自动禁用避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我也还有一台2570P

我是2016年买的二手,2017年坏了主板换了一块,2020年主板又坏了又换一次。现在功能正常。就是触摸板按键上的橡胶,都化了,昨天刚把那按键的橡胶部分直接给去掉。这电脑用着还是挺好的。就是有点厚。

楼主:
手头好几台台式机和本本闲置了,前些天咸鱼看到一台T440P,纠结三天最终还是入手了。捡破烂是病啊,还没办法治。

网友C:
触摸板简直是反人类,经常在打字时乱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板简直是反人类,经常在打字时乱触发

这个要看设计的,我用Acer 4739和DELL N4050都极少有这情况...

网友D:
1.关掉那个Update
2.找对应合适的版本,或者可能主板驱动不全或顺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可是在19.0的驱动下,2570P虽然有这个勾,但是实际无效。而T440P没有这个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关掉那个Update
2.找对应合适的版本,或者可能主板驱动不全或顺序不对

感谢,是一个办法,我继续找合适的版本驱动。

网友:
喜欢更新的人就有这些烦恼

网友:
把触摸板驱动卸载不就好了

网友F:
笔记本触摸板最应该带一个硬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触摸板最应该带一个硬开关

HP2570P倒是在触摸板左上角双击就可以关闭的。但我希望能插入鼠标的时候自动关闭更方便,而且以前也可以自动关闭,只是现在新版本驱动就自动关闭无效了。

相对的,手头的T440P就没有快捷键了,连FN+ 的方式也没有关闭触摸板的功能,就有点更不方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触摸板简直是反人类,经常在打字时乱触发

就是,真想不明白,THINKPAD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功能。原来的小红点不更好用。。THINKPAD的忠粉绝对都不爱触摸板。

楼主:
2570P的问题算是基本解决了。先卸载系统中WIN10自动安装的19.0.19.63版本的驱动,再手动安装 sp63779.exe (即HP官方发布的 17.0.8.9版本驱动),这时会发现有自动禁用的功能了(如果没有,请参考网上的贴子修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ynaptics\SynTPEnh]
"DisableIntPDFeature"=dword:00000033)。然后系统更新那里又会自动更新为19.0.19.63,自动禁用功能又不可用了。
关键来了,在设备管理器中,选择鼠标,点中“回退驱动程序”,然后又会回到 17.0.8.9版本了,更新那里也不再下载新版本驱动,自动禁用触摸板的功能就正常使用了。

T440P的方法,还在研究中,目前可以用 10.1.8 WHQL的版本驱动暂时解决,毕竟太老了,想办法找一个新的点的,目前还未成功。

楼主:
T440P手动安装HP 2570的驱动,17.0.8.9,配合注册表修改DisableIntPDFeature的值,有效。挺好,就这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真想不明白,THINKPAD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功能。原来的小红点不更好用。。THINKPAD的忠粉绝对都不爱触 ...

表示完全用不惯那个小红点,还是喜欢触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