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加稳压管可以直接带锂电充电板吗?

楼主(2024-04-25):
电容降压加稳压管可以直接带锂电充电板吗?情况是这样的:

有个手电,电容降压,全桥整流后充4V铅酸小电池作为电源。
我现在想把它换成单节锂电,

直接充肯定不行,
还是要加块充电板,
想用4056接进去,
如果直接把4V电瓶换成一个5.1V左右的稳压管,
再并一块4056充电板,
板下挂锂电池给LED供电,

会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
我也有这个打算只是一直没有实验实践是否可行,改一个古董手电,应急使用

网友:
引个5v充电头出来那么难吗?安全第一。

网友:
直接一个tybec的充电板,不香吗!1块多钱,即安全又保险,随便一个手机充电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是整版带电,电池也带电。220V的,太危险。
一个是电流太小。

网友:
不建议这么搞。。。。。。

网友:
两个字:电人!

网友:
可以的,不过没有什么好处,充电也没效果,并且所有电路都带电了。

网友:
安全问题大

网友:
不怕牺牲为了科学事业?

网友:
我有各种5V,12V,20V的电源2~30个,3456M包邮如何?

网友:
古董手电。

网友:
不建议,风险大于收益啊

网友:
之前见过容抗降压充锂电电蚊拍的,4056都没,一样正常使用(有电路图)。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41605

网友:
理论上可行,实际上安全隐患太大。一旦出现降压电容短路或稳压管开路(这两个出现故障的几率还是很大的)或4056击穿,锂电池就有爆炸的可能,那威力还是不小的。
再说,电容降压必须保证电容接在火线上,如果用两相插头,很难保证电容接在火线上。

网友:
安全第一。不冒险

网友:
没有更好办法么

网友:
这个乌克兰成色我感觉还是直接更换手电比较靠谱啊。。。

网友:
5伏超小变压器很便宜,大小只有一个400伏106CBB电容大小,关键是属于隔离电源,输出5伏500毫安。
阻容的话充满电后所有功率都由稳压管消耗,稳压管小了发热,大了起不到稳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