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936焊台新发现

楼主(2024-04-25):
目前自己日常用的是黄花的mt936,以前也用过不少其他型号的936,各种936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差距。我这个20秒以内化锡焊接一点没问题,大焊点更是不在话下,大焊点是指那种大面积接铜皮的焊点以及带粗线功率端子。

近来比较闲,看了下原装白光936的一些原理图相关的内容,简单说一下。
之前很多朋友认为原装是双IC,单IC的仿造就比不上双IC的回温好。
其实单双IC对回温的影响很小,除了运放,另一个uPC1701(UTC A2804L可替代)的作用主要是过零控制可控硅,能够避免非过零点控制可控硅的通断,减小开关器件的损耗。
要调整开关的频率,需要调节的是滞回比较器的几个电阻,减小温度回差控制,提高控制精度。
然而,根据以往的资料及实际测试发现,影响升温及回温的主要因素是变压器的功率、烙铁头与发热芯的间隙以及烙铁头的类型。

1、首先各种价位的936焊台,内部的变压器功率是绝对不一样的。现在很多铝线变压器,鉴别的话,看同规格变压器的重量,铜变压器要比铝线变压器重得多,实际用起来就是压降小,能足功率输出。一些山上的936焊台,整套下来几十块钱,可是单独买个足功率的60W、80W变压器都不止这个钱,所以还是买的没有卖的精,高价不一定高质量,但是低价一定不会高质量。
2、烙铁头与发热芯的间隙,这个可以用铝箔胶带,很薄的那种,绕到发热芯上,解决间隙引起的内外温差大的问题。另外注意清理烙铁头内部的氧化脱落物,一些粉末会影响导热,温度越高内外温差越大。
3、发热芯本身也有很大的差距,有60瓦的,有75瓦的,还有小功率的,发热芯的功率根据冷态的阻值也能测个大概 P = U*U / R。根据自己的变压器进行负载测试,或许能匹配更好的发热芯。我用的是75瓦的,发热芯也贵,16年买的焊台,前不久换过一个发热芯。
4、烙铁头的类型,对于升温速度和能不能顺畅焊接大焊点,影响比较大。大刀头,马蹄头这种比较大块的烙铁头,热容比较大,升温会慢一些,但是焊接大焊点那是非常好用。小刀头,弯尖头这种类型的刀头热容小,升温快,适合小焊点和贴片器件。我个人是一把大刀头搞定所有,从来不换头,麻烦。

网友:
可以可以,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长知识

网友A:
一看就是实战得来的经验

网友B:
换鼠标微动,总是把焊盘搞掉
主要是化不开锡,给出厂低温锡加锡再化,但烙铁头好像不热一样
到后面烙铁头碰了没用
这种情况求解

网友C:
这种烙铁头和发热芯分离式的慢慢都淘汰了,现在用的流行的都是一体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烙铁头和发热芯分离式的慢慢都淘汰了,现在用的流行的都是一体式的了。 ...

一体的贵啊,我这个服役好多年,还用的挺好 轻松拿捏各种焊接

网友D:
发热芯包铝箔胶带你是怕接触太好是吧?,往头子里面搞一小段焊锡丝,然后把发热芯开着慢慢塞进去,融化焊锡之后就可以塞满空隙,缺点是发热芯坏了之后会导致不能加热而拔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鼠标微动,总是把焊盘搞掉
主要是化不开锡,给出厂低温锡加锡再化,但烙铁头好像不热一样
到后面烙铁头碰 ...

找个表测一下你的烙铁功率吧,现在虚标的太多了。我这个用电表实测过,标称输出75w,实测输入8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实战得来的经验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芯包铝箔胶带你是怕接触太好是吧?,往头子里面搞一小段焊锡丝,然后把发热芯开着慢慢塞进去,融化焊锡 ...

对的,铝箔要比锡的熔点高的多,可以抽出来换。我试过调到450度,铝箔还没问题。外面450度,里面至少有近60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个表测一下你的烙铁功率吧,现在虚标的太多了。我这个用电表实测过,标称输出75w,实测输入80w左右。 ...

烙铁的功效怎么测 ?不知道拆到什么程度测哪里
发热时能测电线 ?还是直接在电源端用计量插座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的功效怎么测 ?不知道拆到什么程度测哪里
发热时能测电线 ?还是直接在电源端用计量插座测 ? ...

用功率插座就行啊, 能测个大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鼠标微动,总是把焊盘搞掉
主要是化不开锡,给出厂低温锡加锡再化,但烙铁头好像不热一样
到后面烙铁头碰 ...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是不上锡导致的啊,鼠标微动那点铜箔和引脚尺寸,不存在焊台功率不够的问题。

网友:
从来没用过936的焊台,但936的头子却用过十只八只了。职业的人都是用烙铁,而业余的人基本都是玩烙铁,所以我的936头子都用在“玩”上面了。反正都是嫁接到一体发热芯上才觉得好用。

网友:
936一般维修够用

网友:
单双IC 用仿制代用的烙铁头和发热芯, 且前端内部是平的,的确是区别不大。但是原装双IC,用原装手柄原装头。区别就非常大。温度感应非常灵敏。回温也非常强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功率插座就行啊, 能测个大概。

把温度调高功率也增加了80W
我怀疑又是烙铁头氧化了,但不知道怎么经常氧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是不上锡导致的啊,鼠标微动那点铜箔和引脚尺寸,不存在焊台功率不够的问题。 ...

不上锡是用错了助燃剂吗 ?
而且好像经常把烙铁头用到氧化
细节处理不好,就总感觉不导热化不开锡,脱锡和吸锡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