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莱克吸尘器电池换电芯后机器无法启动无法充电

楼主(2024-04-25):
求助大神,机器型号是莱克手持吸尘器M11R,电池老化了,只能用7-8分钟。
拆机用的原保护板,换了三星的动力电芯上去。
结果换上后,主机无法启动,充电也充不进去。
现在就是充电也充不上,充电原先是插上红灯长亮,现在插上充电红灯闪烁几分钟后没有反应了。
网友都说之前换电池不能断电,现在应该是被锁住了。
有大神可以帮我将电池救活吗?

网友A:
看了下站内有几位坛友都更换电芯成功的,不过电路板都不太一样,你这个是有单片机的,现在都学戴森,大概率有锁。

可以参考下这位坛友@maxcat01 换电池修复的思路,检查下是否有贴片保险断路之类的问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648-1-1.html

网友B:
和笔记本电池一样吧,断电换电芯锁死了。基本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站内有几位坛友都更换电芯成功的,不过电路板都不太一样,你这个是有单片机的,现在都学戴森,大概率 ...

嗯嗯,我昨天也是看了这个帖子来参考,回去再找找看有没有类似的贴片保险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笔记本电池一样吧,断电换电芯锁死了。基本无解

完全无解,只能换板子的吗?

网友:
这电池不能直接连电机?

网友:
如果电池极没问题,可能是因为断电或焊接顺序不一致导致保护板锁定。
去网上找资料没找到但有寄修的,可以问问对方是否可以处理。如果对方说飞线带电换的就不好搞。
给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案,找到电机动力线路和开关线路,自己做或买一个充放电保护板通过开关控制通断直连电机。可能损失一些功能这样至少还能用
或者直接买个新的电池包,这个慢慢研究。总比买个新吸尘器便宜。

我小米吸尘器因为疏忽被搞坏了我就用电池直连电机和滚刷,至少能用

网友:
直连吧  基本无解

网友:
应该是不让他人随便更换电芯面专设置的断电锁死电路吧

网友:
等待楼主解决问,家里也有一个

楼主:
,昨天买了一个新的电池,今天收到看能不能用。

网友:
实在不行找厂家维修啊

网友:
申请M币清零的,终于找到组织了吧。。。。

网友:
都搞断电锁死的

网友:
有的保护板,短接两个出点就能重新激活,这种没资料的难。

网友(2024-05-30):
给一个以前激活笔记本电脑电池的方法之一,之前有些惠普的笔记本电池换电池会锁死,然后按照下面方法可以自己激活,试一试把,不成也没危险:先全部断开电池所有线,然后焊接好两头的正负极,再按照最低电压到最高电压焊接好电池的检测线。

网友:
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直连了

网友:
需要解锁

网友:
最佳方案是买一块无锁的电池保护板代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