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容测量仪表哪款性价比高

楼主(2024-04-25):
预算有限,1百以内,有性价比高的电容测试仪表吗?求推荐几款。万用表款的。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都不准,更别说100内的表了。就是1000内的也不准。。要准的话,还不如电桥。。

网友:
别浪费钱了,直接买个电桥。

网友:
看这么说,直接买种DIY单片机的好了

网友:
徐老师电桥估计凑合吧

网友:
电桥镊子,不到100

网友:
要想准,用电桥!!!

网友:
赞同6楼的推荐

网友:
许老师电桥

网友:
电桥,一次买好的,不要买炮灰表

网友:
真想可靠测量要测量频率比较高的才行,电解电容器建议1k-10k频率测量,高频固态电容建议10k-100k频率测量,那些谐振的容量大了频率低,判断不准确,有一些还很慢。

网友:
花了400多买了个二手同惠

网友:
用的多就买电桥,少就去租电桥

网友:
数字万用表一般都带电容测试,最便宜的是9205。如果专门测试电容就买个电容表才30多元。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完全就是重炮打飞机,威力再大也是毫无用处,直接买电桥吧,高射炮才是打飞机用的,

网友:
我也是看了您的评测买的电桥镊子

网友(2024-06-07):
我有可以测量电感的万用表,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不要精度只要功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