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量10M电阻的疑惑,90DM860测得的结果很好

楼主(2024-04-25):
看昨天测量那个10M廉价电阻,我这里测量都是小于10M的,第一个电阻大约就是9.975M,以为表不准,用6位半测也是这个值,所以,我这个90DM860测量的结果挺好的呢,就是到MΩ级别确实很慢。

事实上,我感觉,90DM860虽然测量MΩ电阻慢了点儿,但测量很稳定啊,环境影响看不出来,和平时一样拿着表笔直接测,但那个6位半,我是折腾了好一阵子才能让显示稳定,刚开始测量时,我坐旁边都不能动,一动数字就明显跳动。

网友:
万用表是计量仪表,计量仪表仪器要的就是测量准确无误,不在档次高低,当然档次高准确的概率就大。

网友:
这个表不行,温漂特别大。应该是退货机

网友A:
把34401A开10G模式,并在这个亚马逊的10M电阻档上。看看电压是如何随被测电阻变化而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34401A开10G模式,并在这个亚马逊的10M电阻档上。看看电压是如何随被测电阻变化而变化的 ...

有空给你做一个,现在正测量一个电阻,计划连续测量几个小时。

网友:
比UT61E+好在哪里 ?

网友B:
你的90dm860具体表现是怎么样的?我测大电阻慢,是数字出来后,一直往下降,像10M电阻可能要1分钟才开始稳定上下跳一个字

而且环境影响很强,就是在表液晶屏幕稍稍压一下,按一下背光,甚至用鳄鱼夹夹住电阻,手在表上空离得较近挥舞都会有影响。跳好多个字,影响移除后数字会恢复。太差劲了。之前和zt111互相测过电阻档电流:

1. 90dm860是测量107欧时电流603uA,而zt111测的103R电流是89uA(用uA档测对方电阻档)
2. 而串一个10M电阻后,90dm860测10M电流 0.02uA,   zt111测10M电流是0.06uA
10M档0660快稳那么多可能是电流高一点有关系。

网友:
实测zt111,8M+换了积分电容,10M稳定读数9.99M只要1s出头,慢镜头回放看是这样的: 38.64M--18.60M--13.89M--11.xx(一帧)--10.97--10.57--10.27-10.14--10.07(一帧)--10.03(持续了几帧)--10.02--10.01--9.99

0660一秒5次的,超频后是10次,12个数字左右符合1秒出头的观察

网友:
大,,按键多,霸气

网友:
手持和台式测大电阻都难稳定,个人认为测大电阻还是要伏安法,去年测5M电阻温漂,通的100v直流电,两个表分别测电压电流,又稳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90dm860具体表现是怎么样的?我测大电阻慢,是数字出来后,一直往下降,像10M电阻可能要1分钟才开始稳 ...

过程一样,确实慢,就是没有你们说的那么慢呢,我反复在同一点测试同一个10M电阻,速度基本和61E+一样,可惜论坛无法传视频给你们看。

网友:
怕塑料件烂,不然也想买一个

网友C:
我拿到手第一时间就更换了电容,我试了一下,速度10m的速度挺快的,我是更换27nf的npo,可能是我习惯性问题吧,喜欢第一时间改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拿到手第一时间就更换了电容,我试了一下,速度10m的速度挺快的,我是更换27nf的npo,可能是我习惯性问题 ...

是哪一个电容?我也备着,腻了也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哪一个电容?我也备着,腻了也换一个试一试。

看这个图是C20

和0660差不多的结构,换c0g大概率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图是C20

和0660差不多的结构,换c0g大概率有用。

其实更换0603 0805的22nf就行了,没必要苛求27nf,27nf的最小都是1206的,体积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更换0603 0805的22nf就行了,没必要苛求27nf,27nf的最小都是1206的,体积太大了, ...

我之前买了27nF的0805。但实践过确实1nF和22nF和27nF效果差不多,便宜很多(估计是供货的问题)。1nF的4元50个,22nF 2毛钱一个,27nF的6毛一个,我当时买了50个1nF的20个22nF的和10个27nF的还没有用完。这家店可以买,确实是真C0G。惊讶的是原来换电容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图是C20

和0660差不多的结构,换c0g大概率有用。

您这板也刷一刷吧,我反正是刷过了,用尖毛牙刷按住四面八方一通刷,会顺眼很多,我这指标不像你们说的那样糟糕,不知道是不是和这有关系,我把芯片缝隙里都刷干净了,然后用1百多度的热风把芯片和比较密的地方都吹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买了27nF的0805。但实践过确实1nF和22nF和27nF效果差不多,便宜很多(估计是供货的问题)。1nF的4元 ...

卧槽,我才发现我也买过0805的27nf电容,也是这家的,我一直以为我只有1206的27n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买了27nF的0805。但实践过确实1nF和22nF和27nF效果差不多,便宜很多(估计是供货的问题)。1nF的4元 ...

好,就他家了,我也正好翻到他们的,买了10nf cog 100V的100个6元,22nf cog 50V,50个10元,2102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