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悲剧了,萤石云摄像头拆机后不会组装了。。。

楼主(2024-04-25):
起因:因摄像头放置在蚊香液上方,导致镜头内进油,拆洗后镜片顺序一直装不对,请教下大神镜片和支架的安装顺序。

镜头的配件

镜头的配件

镜头总成的照片

镜头总成的照片

网友:
拆的够彻底。

网友:
这里面组件这么多

网友:
镜头打散清洗!会不会拆的时候感光元件有问题了,

网友:
去某音搜下拆解视频就行

网友:
5元买一个全新玻璃镜头就可以了

网友:
拆的时候没做记录呀

网友:
拆的够散的,怎么组装最完美估计就是装对了,慢慢试

网友:
下次学乖点,拆机前拍照,或者拆时全程录像

网友:
镜头拆散了就不用再装了,换一个吧

网友:
非常感谢,来长见识('o')

网友A:
哈哈,能挑事!不能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能挑事!不能了事!!!

没办法,组件里进油了,不拆除洗不到,一拆里面的镜片全掉出来了

网友:
当时没录像,只能找别人的录像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我的电视机也在电蚊香上面,你猜怎么着,屏幕进油了,我还没拆 我也拍我装不回去

网友:
网上多找找镜头的原理。这种组合应当都相似的

网友:
拆的够细致的,找找拆解视频吧

网友:
挥发性的电蚊香液这么厉害

网友:
是不是跟镜片间距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