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威能壁炉总是提示风压开关故障不打火

楼主(2024-04-25):
  一直用的生活水,供暖一直没用过。上两次坏了都是换个风压开关就好了,都是半年换一次。这次坏了后,想着换个牌子贵一点的试下会不会久一些。买回来后发现和坏的一样时好时坏(已让卖家重发一个新的了,先排除是质量问题或是退货品)。搞了一晚上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我把密封燃烧室的盖子盖严实。就会报风压开关故障码。打开盖子就好了(试了多次,打开盖子子后几天都正常,一关上就故障)。请各位达人帮忙判断一下问题在哪里呢。谢谢!

一直想换个热水器算了,毕竟用不上供暖,这个炉子不知道能卖多少钱。

上图是没盖密封盖子。
下面是之前买的两个风压开关,每个寿命半年,但是打开盖子后,目前就一直能正常使用。

网友A:
不一定是风压开关有问题。我修过一个,是风室密封不好,漏风,导致风压不够。拆下风室,重新做了个密封垫,装上好不好的那个旧风压开关也正常使用了。

楼主(2025-02-07):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风压开关有问题。我修过一个,是风室密封不好,漏风,导致风压不够。拆下风室,重新做了个密封垫, ...

不会吧,我后面又发现出问题了。就直接把盖子打开,问题就解决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可以看到火的那个密封取掉,用到现在也没问题,但是只要密封。就会经常出问题。那这会是什么原因呢。很疑惑。

网友:
进风量不足

楼主:
那一般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现在故意不密封,反而正常工作,这一年偶尔也会出现一两次打不着。现在只是感觉点火稍慢,不知道正常点火什么速度,可能是风压开关不是原装导致的吗?

网友:
风压的问题

楼主:
具体点呢?开关的问题?

网友:
我上次维修的一台博世壁挂炉,故障跟这差不多,生活用水怎么点火都能成功,取暖用水报点火失败,也是打开燃烧室一切正常、装上燃烧室盖就报故障,后来没辙,把燃烧室到845比例阀的那根皮管从比例阀上拔下,就都正常。原因不明……

网友(2025-03-26):
买供暖供水功能的壁挂炉,却不用来取暖,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