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4-04-25):
联想一体机电源上的,为pfc电路的mos管检流电阻。

有坛友认出来了,是双羽的电阻,标识上写的是FU009,0.1欧的电阻。感谢坛友的关注和指点,更感谢四灵通坛友的指教。

网友A:
先把你现在这台手机扔了,重新换一台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现在这台手机扔了,重新换一台拍!

显微镜拍的,沒搞清不要乱说。

楼主:
再来一张图

网友:
好像电感吧

楼主:
跟mos管s极串联到地的,肯定是电阻。

网友B:
有点反光,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反光,看不清楚

按芯片厂商提供的电路,这应该是0.09欧的电阻,但这种标法,从前没见过。

网友:
感谢分享,来长见识

网友:
这个还真看不出来,和普通的电阻不一样啊。

网友:
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看不出来呀!!!

网友:
看不太清楚

网友:
这样标注的电阻现在还真的少见,我记得电子管时代那时还见过这样丝印的电阻

网友C:
用酒精擦一下再看看?前面看不清什么字母,如果是R009那就是9毫欧没错。

网友:
和17楼的想法一样,用酒精洗洗可能就容易看清楚了。

网友:
如果是9毫欧的话,一段细铁丝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酒精擦一下再看看?前面看不清什么字母,如果是R009那就是9毫欧没错。

用酒精擦了一下,看是F或P0009也可能是F或PD009。这样的标法从来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