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复(重组)锂电池各个参数注意什么

楼主(2024-04-25):
参数尽量越相同约好,但是随着时间肯定不会一样,
那参数应该怎么选择,比如内阻选择比修复的大一点好还是小一些好,容量,,,
ps我的意思是锂电池有一节损坏,其他内阻0.45,容量2000,那么更换损坏内阻应该选择比0.45小的容量大于2000的吧,

网友:
修复啥,报废换新

网友:
锂电不好修复吧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重组优先匹配容量还是内阻

网友:
锂结枝这些是不可逆的吧,目前没这技术修复。

网友:
楼主要不交点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重组优先匹配容量还是内阻

是的,一组电芯平均0.45有一块损坏,更换应该更换大于0.45还是小于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