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airpods准备改装

楼主(2024-04-25):
自己换过一次电池,没用多久电池又不行了,网上的电池不怎么靠谱。

想找个一劳永逸的办法,突然想到,找个脖子上挂的耳机或者找个盒子,在这耳机充电口上接两根线,这样就可以一直有电了,而且还可以保留原装耳机的各种功能。
大家出下主意,看怎么改好,本来想找个转接桶套耳机上,没有销售的,自己做又找不到合适的。
耳机的正负极已经找出来了。
虽然我还有两个airpodspro,一个新的airpods,但觉得还是折腾有意思。

网友:
你这是要手搓10元包邮的有线蓝牙耳机么?

网友:
对自己好点,用新的不香吗哈哈

网友:
挂脖的要有连接位置,这货怎么连接啊

网友:
价格便宜的一次性产品

楼主:
初步测试,在外面的充电端子上接电不可行,因为一充电耳机就停止工作了。
看来只能从内部的电池端接电了

楼主:
改好了一半
找了个LG的降噪耳机尸体,效果很好,打电话也不会断连了。
这200mAh的电池估计能用很久。原装电池才22mAh。
当然也有缺点,缺点就是断电后再上电,必须在耳机正负用5V电源极怼一下激活供电。

楼主:
改装完毕,爽的很。
超长使用时间。

网友(2024-06-05):
这个真不知道怎么形容,楼主这技能树发展方向跟大众不同

网友:
哪位能推荐一个靠谱的电池卖家,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说来说去  其实就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给小问题整成大问题了。
蓝牙耳机的便利性整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