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东芝硬盘求改SN!!!

楼主(2024-04-25):
设备硬盘故障,新盘由于软件绑定SN所以不认,求大神支招!

使用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0345&page=1  分享的办法报错

因为盘是好的所以没有刷固件,直接用了repairS10.exe修复,一直报这个故障,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找块能开卡的2258XT之类的按照原盘SN开卡试试。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块能开卡的2258XT之类的按照原盘SN开卡试试。

我都不知道短接哪个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都不知道短接哪个地方

这个东西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老哥不行啊,还是报故障,0X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还是不行啊大哥

网友:
改SN?
估计改不了的吧
除非上开卡工具才行

网友:
弄个有开卡软件的盘开卡,非要弄个不好开卡的盘死磕干啥

网友:
找个SMI或PS3111的盘,按原SN号重新开卡

楼主:
国外的软件绑定了固态硬盘SN,序列号不对不让正常工作,机械硬盘改序列号可以工作,就是启动速度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不行啊,还是报故障,0X51

电脑关机,取下硬盘,将硬盘接上硬盘盒或转接卡再连接电脑,你现在的硬盘被占用了。

网友:
可以寄过来帮忙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