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锯桌腿和凳子腿,什么电动工具比较好

楼主(2024-04-25):
大佬们,想把家里的桌椅腿锯短点,什么工具好点,主要就是要锯平,手锯有点难

楼主:
已经锯好了,用的手锯,比想象中简单

网友:
万能宝  安全 慢

网友:
手不稳的话,都难锯平。

网友:
千人千法,想锯平整的上木工台锯,但工具贵,为了几根桌腿不值得。

网友:
我用细链子据

网友:
一把手锯,慢工出细活

网友:
最关键你得

网友:
粗略锯了,然后上电磨、角磨、手工锉刀精调高度咯

网友:
任何工具都需要技巧,操作容易还是手锯,怕锯歪可以先画线,四边都锯好缝,四边慢慢加深,相信你自己一定锯来巴适!

网友:
想单纯就是锯掉,什么工具都可以。
想切口平整,还得是专业工具,比如切割机、小型台锯等等。
最后,严禁使用角磨机+木工锯片切割木材,否则,一旦出现意外,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网友:
手持充电电圆锯,去年买的威克士的,把床加了几个支撑,修理了家里的桌椅板凳,diy了工具架,非常好用,不占地方。

网友:
除去角磨机加木锯片外,别的都可以

网友:
强烈推荐木工锯,锯起来又快又平
企鸿手工锯木工锯锯子手锯开榫锯榫头锯三倍锯家用锯子硬木红木锯【包邮】
【到手价】 18.00 元

0輹Zhi8(lCitWsbZmen¥:// HU7679,打開/

【下单链接】https://m.tb.cn/h.g0DyKEL
买大号的。

网友:
找个够深的盖子,装上墨水,每个脚都放进去一下,
胶纸贴一圈,慢慢锯,再贴上胶垫

网友:
怕锯歪最好搞个东西靠着慢慢锯

网友:
   难道就我首先想到的是钢锯?

网友:
刀锯,应该可以锯平,先用激光水平仪打水平线,标记出位置,角尺划线,慢慢割

网友:
经济实惠又安全方便就用万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