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阿尔派CDE-100EUB车机拆解

楼主(2024-04-25):
阿尔派CDE-100EUB车机拆机,通电不读碟,拆机清理机芯光盘导入杆和光头还有位置检测开光,装回功能正常。

网友:
高手啊,拆了清理一下,装进去就好了。要是我的话,直接拆CD。留下收音机改AUX

网友:
这机子有些年头了

网友:
配两只音箱应该还不错

网友:
鬼子的电路板确实不错

网友:
其实有光驱的车机做工都不错,但是没多少人玩。
我有三个车机,基本上没碟来播放了,偶尔当收音机,偶尔插U盘播放MP3。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神的清理,只要不好用先清灰一般都能好,这东西做工扎实很难会真正报废吧

网友A:
用的啥功放IC呀,当年神机呀

网友:
当年做依维柯,好多车机都是阿尔派的

网友:
手艺不 错,车载CD机方方正正的挺好 看

网友:
车机要是有存储电池就好了,我两个车机都是断电要重设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啥功放IC呀,当年神机呀

看芯片像25脚的TDA7850

网友:
我也是把机械的光碟都拆了,只剩下广播模块

网友:
居然修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这种吸入式CD机是用橡胶滚轮把CD卷进去的。

网友:
电路板看着挺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