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玩一下ESP32的BLE

楼主(2024-04-25):
习惯不废话,上图先
原理框图

使用WEB做控制端

0、前言:    整体难度不大,稍理解ble、键盘、鼠标,就能用起来。
1、硬件除了ESP32模块、下载板+USB连接,不用焊接、不用连其它线

其中,如果空间不够,使用大No OTA large app模式。

2、使用的Libs有:

2.1、Mouse是 ESP32-BLE-Mouse,从github扣下来的 链接

2.2、Keyboard是 ESP32C3-BLE-Keyboard + NimBLE-Arduino,前者从github扣下来 链接,后者在arduino ide中安装。ESP32C3-BLE-Keyboard 建议使用NimBLE的,在BleKeyboard.h中有说明。

2.3、WebServer是 ESPAsyncWebServer,在arduino ide中安装。

3、控制、使用:  都是开源,带例子的,很容易上手的。又,对于键盘,也是支持字符串,和各种键盘码(头文件BleKeyboard.h中有定义),很方便;对于鼠标,无非是move、click、press、release等——注意鼠标move是相对坐标,而在android中,就多一个tap(模拟触摸)就是press、move、release
如模拟触摸:
                bleMouse.press();    //按下
                bleMouse.move(x1,- y1); //坐标,是signed char类型的,负表示往上触摸
                bleMouse.release(); //释放

要说有点麻烦的地方,是模拟触摸的move之后,要做补偿、退回去,不然就“飞”出范围了。

4、结论、结尾:  有什么用途呢,就见人见志、各显神通的了。其实,完全可以做一个蓝牙键盘、蓝牙鼠标,只是ESP32耗电较大,不适合专门做键盘、鼠标。当前的具体用途,集中在"start""stop"这个按钮中,因是不上大雅之堂的,所以不公开这代码了(弄点小恩小惠)。

谢谢观看
--------------------------------------------------------
次日补充
舍去webserver,焊接按键

//定义左、右、上、下4个按键,校正鼠标位置,和启/停一共5个按键,
#define k12_L 12
#define k13_R 13
#define k14_U 14
#define k15_D 15
#define k16_S 16
#define PIN33 33        //ESP32-CAM 的红色LED,作指示灯,注:相反电平
发现实用性强些。

网友:
看不懂的路过

楼主:
蓝牙键盘/鼠标,arduino的,搞好了库libs,打开例子,一看就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键盘/鼠标,arduino的,搞好了库libs,打开例子,一看就明。

太高极了不会玩,香菇

网友:
同样看不懂的撸过...

----------------------

网友A:
应该是个好东西,只是我也没明白怎么个用法。不知道是不是有线键鼠改无线键鼠

网友B:
能不能搞一个连接手机,把酷狗歌词通过蓝牙传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好东西,只是我也没明白怎么个用法。不知道是不是有线键鼠改无线键鼠 ...

文字中说得有点大拐弯、委婉了。。。。

这样的:
ESP32中,可以写程序代码的。先,手机蓝牙连接好“ESP32 Bluetooth Mouse”、打开好app的页面,再在网页上点击“start”就自动干活了——至于说干什么活,就看这程序逻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搞一个连接手机,把酷狗歌词通过蓝牙传出来的

原理是可以的,因ESP32支持蓝牙播放(即当蓝牙音箱),所以,只要支持接收歌词,就可以获取歌曲信息、歌词。

但,可参考网易的,有lrc文件直接可以copy。(几年前的版本是这样,最新版本,未试)

网友:
用C3做过游戏手柄,还行

楼主:
按键版的框架代码

#include <BleMouse.h>
BleMouse bleMouse;
//定义左、右、上、下4个按键,校正鼠标位置,和启/停一共5个按键,
#define k12_L 12
#define k13_R 13
#define k14_U 14
#define k15_D 15
#define k16_S 16
#define PIN33 33        //ESP32-CAM 的红色LED,作指示灯,注:相反电平
#define KD    30        //常数,按键“防抖”

bool bStart=false;
// signed char _x1, _x2, _y1, _y2; //
// byte xstep=0;        //执行到哪个步骤
unsigned long t1;        //控制隔多久执行一次

unsigned long h1, h2, h3, h4, h5; //按键“防抖”
void k12_L_ISR(){if(!bleMouse.isConnected() || millis()<h1)return; bleMouse.move(-125, 0); h1=millis()+KD; }
void k13_R_ISR(){if(!bleMouse.isConnected() || millis()<h2)return; bleMouse.move(125, 0);  h2=millis()+KD; }
void k14_U_ISR(){if(!bleMouse.isConnected() || millis()<h3)return; bleMouse.move(0, -125); h3=millis()+KD; }
void k15_D_ISR(){if(!bleMouse.isConnected() || millis()<h4)return; bleMouse.move(0, 125);  h4=millis()+KD; }
void k16_S_ISR(){if(!bleMouse.isConnected() || millis()<h5)return; bStart=!bStart; digitalWrite(PIN33, bStart?LOW:HIGH); h5=millis()+KD;}

void setup(){
        delay(10);
        pinMode(PIN33, OUTPUT);
        digitalWrite(PIN33, LOW);                // HIGH:OFF, LOW:ON,闪一下
        delay(800);
        digitalWrite(PIN33, HIGH);                // HIGH:OFF, LOW:ON
        // Serial.begin(115200);                //需要调试,就打开串口

        pinMode(k12_L, INPUT_PULLUP);        //INPUT_PULLDOWN INPUT_PULLUP
        pinMode(k13_R, INPUT_PULLUP);
        pinMode(k14_U, INPUT_PULLUP);
        pinMode(k15_D, INPUT_PULLUP);
        pinMode(k16_S, INPUT_PULLUP);

        digitalWrite(k12_L, HIGH);                //设定初始电平
        digitalWrite(k13_R, HIGH);
        digitalWrite(k14_U, HIGH);
        digitalWrite(k15_D, HIGH);
        digitalWrite(k16_S, HIGH);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k12_L), k12_L_ISR, FALLING);// 设置按键中断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k13_R), k13_R_ISR, FALLING);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k14_U), k14_U_ISR, FALLING);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k15_D), k15_D_ISR, FALLING);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k16_S), k16_S_ISR, FALLING);

        // Serial.println("Starting BLE work!");
        bleMouse.begin();        //开始蓝牙鼠标
}

void loop() {
        if( (!bleMouse.isConnected()) || (!bStart) || (millis()<t1) ){ return; }

        //真正的目的是这后面,暂不分享。其实代码不多就那几行,肯定和模拟触摸有关的。
        // bleMouse.press();                //按下
        // bleMouse.move(x1,- y1);        //坐标,是signed char类型的,负表示往上触摸
        // bleMouse.release();                //释放

网友:
wifi关了,就省电了。

楼主:
模块别带电热插拔,一定要注意!一片ESP32-CAM忘记关电、带电热插拔,无线部分(蓝牙和WiFi)坏了,一开就低电压检测不过、关停低电压检测也无线功能不行了。其它功能应该正常,能下载程序等。

网友C:
web端好做吗?想做个记录开门次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b端好做吗?想做个记录开门次数的

好不好,看自己理解能力,了解html、一些js知识,又了解http协议的get/post,功能简单的话,很好做的,,,,

想页面不刷新,就要了解ajax,嵌入中因为容量大小而多使用browser原生的ajax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web端好做吗?想做个记录开门次数的

https://randomnerdtutorials.com/esp32-web-bluetooth/

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