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SPI-NAND闪存可以玩两个闪存叠层双系统切换

楼主(2024-04-25):
路由器SPI-NAND闪存可以玩两个闪存叠层双系统切换吗?

通过切换VCC接脚供电方式,

保留原系统,可能有无线信号强度、稳定度的优势。。

这种玩法是不是因为SPI-NAND闪存编程器贵,341A的慢,,造成很少有人这种玩法

早期玩NOR闪存好多这种玩法

网友A:
SOP8脚的flash闪存可以这么玩,NAND编程器太贵没人玩的,而且想换系统也就是进breed刷个固件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P8脚的flash闪存可以这么玩,NAND编程器太贵没人玩的,而且想换系统也就是进breed刷个固件的事 ...

说得很对,以前有人玩双SPI闪存,一个原机固件,一个第三方固件,用手动开关切换。
而有了breed,换系统分分钟刷一下就行,何必浪费一个闪存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得很对,以前有人玩双SPI闪存,一个原机固件,一个第三方固件,用手动开关切换。
而有了breed,换系统 ...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我觉得可以不用切换VCC脚,而是切换CS脚(片选信号)

网友:
以前似乎有人玩双SPI闪存,双固件,手动开关切换,各有优点

楼主:
IPQ5000,
过段时间应该会有固件玩。。。

像红米AX3000,,,第三方固件就有友商固件,OPENWRT,,集客等

IPQ6000固件可能就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雄所见略同...



IPQ5000,5018,0509,6000,8074等,,不死的UBOOT现阶段兼容性还,,

网友:
好像以前有人玩过。不如做个接插件手工换。

网友:
前几年弄了个8脚的,弄好索然无味,成本价卖了

网友:
以前玩K3路由器的时候就有,在原有的flash位置引排线出来接flash转接板,转接板上2个flash,关机后一键切换系统,再开机就可以用了,也是很方便

网友(2024-05-25):
有条件就自己试试

网友:
可以的 ,可就是需要 飞线麻烦

网友:
这样做没什么意义,不如多弄几个设备。

网友:
uboot是不是只要cpu对上号就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