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品胜充电宝不能充电怎么修理?

楼主(2024-04-25):
老铁们,我的这个品胜的充电宝可以正常给手机充电,但是不能给自己充电。

好久没有用了,昨天拿出来,电量是96%,给手机充电后消耗到77%,但是给自己充电就一点也冲不进去。

插上电源给自己充电时,屏幕有正在充电的闪烁提示,但就是一点也冲不进去。我接上功率计也显示进入功率和电流都是0。

请问什么故障,怎么修理?我认为电池应该是好的。

网友:
电路板上的安卓头接触不好吧

网友:
接口有问题

网友:
拆开看看,很可能是microUSB口接触不良。

网友:
能给手机充电,说明电池正常,输入接口或充电接口电路问题。

网友:
得拆开看看 充电管理部份,充电保护芯片

网友A(2024-06-19):
充电宝拆开 用电烙铁断开电池2根线后  再重新焊接  电池电量重新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拆开 用电烙铁断开电池2根线后  再重新焊接  电池电量重新校准

还有这种玩法?没遇到过,这个既然充电显示估计充电接口、充电器、充电线的问题不大。

网友:
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充电宝,故障也一样,显示充电但充不进去,拆开后发现是电路板的一条铜皮腐蚀断了,飞线接好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玩法?没遇到过,这个既然充电显示估计充电接口、充电器、充电线的问题不大。 ...

断开重新连接是充电宝电路板恢复显示不正常的手段,你的充电宝显示充满可能是虚标  ,你的电芯必须跳过保护板直接充电到3.7V以上  才能用充电宝电路板充剩下的电

网友:
电池正常,输入接口或充电器,充电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