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为何有些笔记本电脑空载功率只有12瓦左右,另一些空载功率就有35瓦呢

楼主(2024-04-25):
空载功率相差这么大,
想想就可怕啊,

如果24小时开机,这一年下来也是不少电啊
为何不同的笔记本电脑空载功率相差有这么大呢

网友:
这是我的一个笔记本的功耗情况,熄屏稳定运行迅雷和比特精灵时候的功耗情况
反正好多不相信的,就当看了乐子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539-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3141-2-1.html

网友A:
笔记本电脑电源一般是19V4.74A,也就是额定功率大约是100W,这也就是说电脑满负荷运行绝对不会超过100W;楼主讲的空载功率是没打开任何软件的情况下,电脑所消耗的电功率,但是好多电脑后台开启的软件是不一样的,有的很少,有的却很多,插件也多,并且还在偷偷通过网络上传或下载数据,不可能做到完全空载;所以一般的笔电空载是小于20W的,太高的空载功率,说明有木马程序或病毒软件在让你耗电。

网友:
一看电源有没有功率因数纠正,而,软件设置,硬件配置有差别,我台式机主机基本上日常近100w了,笔记本十多瓦的不少

网友:
硬件配置不同,系统设置不同,自动启动软件数量不同,肯定会有差别的,所以有的电脑自带运行模式控制软件,可以根据需要切换均衡或高性能模式以节约电量消耗降低运行温度

网友B:
一般笔记本电池有30Wh到60Wh的容量,低负荷时整机包括屏幕在10多瓦到20瓦,可以用2-3小时,如果是带独显屏幕又大又亮,耗电当然大

网友:
不同的笔记本电脑空载功率相差有这么大

网友C:
有些本子待机时候cpu就0.8ghz了 线卡也基本上没工作 自然省电
有些你看着待机了 实际上一堆东西在后台跑着
所以得控制变量再去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本子待机时候cpu就0.8ghz了 线卡也基本上没工作 自然省电
有些你看着待机了 实际上一堆东西在后台跑着
...

线卡也基本上没工作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笔记本电池有30Wh到60Wh的容量,低负荷时整机包括屏幕在10多瓦到20瓦,可以用2-3小时,如果是带独显屏 ...

独显笔记本是否有办法把独显关掉?
关掉独显,功耗是否会下降?

网友:
我的戴尔N5110看CCTV9不充电装态下25~35之间跳动

网友:
我的一台小主机启动功耗10到40瓦跳动,进桌面后一分钟内10到20瓦跳动,一分钟后待机功耗一直稳定在10瓦之内

网友D:
笔记本空载功耗35瓦应该是带了独显加屏幕,笔记本集显黑屏状态空载待机顶多10多瓦

网友E:
是息屏的空载还是使用中的空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息屏的空载还是使用中的空载呢?

启动后,不跑应用程序,屏幕亮时候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空载功耗35瓦应该是带了独显加屏幕,笔记本集显黑屏状态空载待机顶多10多瓦 ...

独显这么耗电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独显这么耗电么

笔记本独显待机上10瓦很正常

网友:
独显笔记本是否有办法把独显关掉?
关掉独显,功耗是否会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脑电源一般是19V4.74A,也就是额定功率大约是100W,这也就是说电脑满负荷运行绝对不会超过100W;楼 ...

还有电池供电一起的  大部分都会超 不然4090显卡带不动。还有电池供电一起的  大部分都会超 不然4090显卡带不动。还有电池供电一起的  大部分都会超 不然4090显卡带不动。

网友:
CPU本身待机功耗也相差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