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0.05厚的铜箔比较硬,铝膜铝箔几乎是0.01-0.02厚,会比较柔软

楼主(2024-04-25):
到底用多厚的铜箔,铝箔来做屏蔽?

刚买了点0.05厚的铜箔,实际上就是可口可乐易拉罐的厚度

这个厚度,适合做变压器的内部屏蔽,一般是绕到磁性以及线圈的整体外部,并且闭环

如果想包一些电路板,要更薄的,在0.01-0.02,会很柔软,
铜的可以焊接

这个卡尺说分辨率在0.01,还是比较准的,比如这个铜箔是0.05,就测量的很准。铝箔是0.01-0.02.。最好谁有千分尺测一下。

网友:
这尺子有这么高的精确度?

楼主:
这种写着是0.05,,或者0.065MM。。。其实是总厚度。。。包括后面的纸,胶。
而铜箔厚在0.01-0.02

网友A:
硬的话烧一下就能去除应力,变得比松毛虫还要软!

网友:
铝的不好焊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的话烧一下就能去除应力,变得比松毛虫还要软!

是的,太硬了,想变形都咔咔的响。。。不过硬些也好,可以变形后不塌陷

网友:
比较容易撕吧

网友:
废锂电池里拆出来的比纸还软

楼主:
60um,,0.06MM,实际上是总厚度。。。铜箔部分估计在0.01mm

网友:
其实太薄的不好,稍微有点厚度的还可以焊锡焊接

网友:
这个不是贴花盆上防鼻涕虫用的吗?

网友:
我有千分尺

楼主:
你可以量下那种铝膜是多少的。。。

网友B:
电磁屏蔽效果最好的应该是铁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屏蔽效果最好的应该是铁皮吧?

用铜皮捏一个也挺合适的。

网友:
早辛进口变压器都是包铜皮屏蔽的。

网友:
这个效果如何?好像应用的地方不多。

网友:
如果用在屏蔽电磁干扰,还是厚的好,0.05厚的铜箔不是很硬,还能定型最合适了,高端usb线,hdmi骊线接着夹层就会包铜箔并焊接

网友:
太薄效果不会很好,不行就弄两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铜皮捏一个也挺合适的。

都玩得这么高级了,diy太难了,让芯片自己屏蔽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