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两个三脚贴片元件分别是啥型号

楼主(2024-04-25):
请问图中两个三脚贴片元件分别是啥型号
2.7伏法拉电容的均衡板,字太小了看不清楚,拿手机拍微距可以看到三极管上好像是印的什么002,另外一个印的是MG3R(M63?),求这两个元件件的型号。

网友:
位置号Q6的丝印是C002型号是APM2300CAC,位置号U6的丝印是M63型号是XC61CN2602MR

网友A:
看连接方式,盲猜是个大电流的MOS管,你这个玩意应该是均衡板吧??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型号呢?你只要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就行了:当Ux检测到电容两端的电压高于某个值的时候,就控制MOS管Qx导通,通过那几个大电阻对电容进行放电从而让电压降下来

网友:
APM2300CAC-TRG APM2300 丝印C002 MOS场效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型号呢?你只要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就行了:当Ux检测到电容两端的电压高于某个值的时候,就控 ...

坏了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连接方式,盲猜是个大电流的MOS管,你这个玩意应该是均衡板吧??

是啊,均衡板

网友:
是个什么板子呀?

网友B:
可以考虑用BW6101代替那个3脚的Ux,电路上不需要改太多的东西,电路参考这里的:
https://oshwhub.com/156135lk/chao-ji-dian-rong-bao-hu-b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BW6101代替那个3脚的Ux,电路上不需要改太多的东西,电路参考这里的:
https://oshwhub.com/15 ...

目前没有这个能力

网友:
Ux应该是XC61C,注意有两种,你自己看一下你的电路属于哪一种,我感觉应该是N,另外你需要搞清楚保护电压是多少,估计是2.7,综合起来型号可能是XC61CN2701MR/XC61CN2702MR,01和02精度上有一点点差别:

规格书:https://file.elecfans.com/web1/M ... ame=XC61C_TROEX.pdf

网友B:
根据丝印推测你这个保护电压可能是2.6V的,型号应该是XC61CN2602M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丝印推测你这个保护电压可能是2.6V的,型号应该是XC61CN2602MR

好的,小呆呆!

网友:
不是很懂,学习中

网友:
实在是看不清型号,建议楼主用放大镜仔细看看

网友:
没有坏,测一下大概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是什么管子呀?有人知道了吗?

网友:
好像npn三极管

网友:
网上有芯片mark查询

网友:
M635  淘宝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