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电视LED32F2000E黑屏通病

楼主(2024-04-25):
康佳LED32F2000E黑屏通病秒杀,如图,此款机百分之九十是背光4P接口LED+正极容易与插座产生霉化,开机屏幕左侧会亮一下,改线即好

网友:
看样子是排针质量不好

网友:
康佳LED32F2000E黑屏通病秒杀,记号

网友:
没必要剪断,弄点WWD40神水清理一下就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可以不用插排,直接将线焊上可靠一些。

网友:
还是焊接更靠谱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学习到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家里康佳确实坏了,不亮屏了,改天看看

网友:
我的长虹电视机是开机费劲,然后换了三个怀孕了的电容好了[偷笑]

网友:
把锈的用小刀刮掉基本就好了

网友:
我家里康佳led烧黑了

网友:
楼主这个不知能不能算康佳通病,因为电视接口位置以及表面了使用环境或者说电视的后背潮湿的厉害,里面接口生锈也是正常的,但是康佳真的通病,而且基本同年代的机器都有一样问题的,我自己的经历过,我一台55寸,一台42寸,都是11年-12年买的机子,通病就是信号输入板极端容易坏,坏的意思并不是没有输入,而是输入端口只能插入一种输入,如果同时多个输入信号插入,电视的输入就会在不经操作会跳转到某一个信号,我这两台都是自动跳转到USB输入,而且HDMI的输入口间歇性不定时没提示的情况出现高频刺耳噪音,这个情况只能关电视重启。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和使用环境有点关系吧,受潮生绿锈

网友:
干脆焊死稳当

网友:
看样子是排针质量不好 用镀金的 20年不会坏

网友:
精华,说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