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奇怪的LED吸顶灯闪烁故障

楼主(2024-04-25):
家里走道顶三个吸顶小灯LED的,一直正常使用中,前几天发现奇怪的闪烁现象。
发现原因是甩线到楼下架空层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所致,楼下插上电动车充电时该LED灯就偶尔闪烁,有时又不闪。家里其它所有LED灯始终都不闪烁。

网友:
估计是你拉线充电时造成线路电压下降,还是吸顶灯恒流驱动的滤波电容容量下降所致,因为容量降低不明显,所以有这个故障现象。

网友:
无线脉冲噪音干扰?

网友:
用收音机中波波段试试,看看是不是充电器充电时候后中波噪音变巨大。

网友:
滤波 不行了?

网友:
干扰罢了,说明买的东西质量很差....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老化失容

网友:
给充电的插排加个滤波器试试

网友:
估计是滤波电容有问题了,更换试试看。

网友:
有干扰,换个充电器

网友:
估计滤波电容容量下降

网友:
应该是电容容量下降,滤波不行了

楼主:
滤波电容问题?说的是led驱动还是电动车充电器的?

网友:
说明你该换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