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工厂是如何是攻丝的?45#钢/M10螺母

楼主(2024-04-25):
看看工厂是如何是攻丝的M10螺母材料是45#钢,一般1215钢 铜件 铝合金件 中碳钢 45#钢都是手一次压到底退出来就完成了,如果是不锈钢SUS303材料要进退2-3次。

网友:
我一般用手拧   你这机器太高级了  还费电  我只费米

网友:
我也是用手拧,这么多要是手拧有点受不了

网友A:
攻丝时涂的是什么油,听说业余的用酱油也行。

网友:
用的是通用设备,不是专业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攻丝时涂的是什么油,听说业余的用酱油也行。

用40机油  ,或者专用攻丝油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40机油  ,或者专用攻丝油都可以

换的废机油有用处了

网友:
这是钻攻一体的丝锥,手拧不动的

网友B:
难道是手动一个一个攻丝

网友:
相比手搓的那几位,我一般去马云家买,用红包、能包邮的那种

网友C:
你图里这种攻丝油用什么能清理干净,除了火烧以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手动一个一个攻丝

是的,六角螺母曾经也是一个一个的攻丝出来,现在大部分都是自动化设备自动攻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图里这种攻丝油用什么能清理干净,除了火烧以外

一般都是用煤油根据需要清洗1-3遍

网友:
你这样效率高啊

网友:
个人做肯定用手拧了

网友:
少的用手多了用机器

网友:
成批的这样做没错,

网友:
以前工厂里手动攻丝一般用菜油,效果很好。

网友:
这样的事情需要专业的工具,还需要专业的人操作。

网友:
现在大部分都是自动化设备自动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