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充电器改磷酸铁锂充电器的探讨加请教:

楼主(2024-04-25):
基本情况:有一16节的33140组的电池组,用的铁塔保护板,设定每节电池3.60V截止充电,用一48V4A的铅酸电池充电器充电,此充电器输出56V电压,可恒流4A,未去浮充。
测量观察到的:在用此充电器充电时,整体电压即将到56V前,可以观察到充电电流由4A降到0.8A左右,只要在某一节电池电压达到3.60V时,保护板即停止充电,充电电流为0
疑问:既然能正常恒流4A充电(最后阶段电流0.8A约持续15分钟),当电压在某一节电压升到3.60V时即能停止充电(有保护板均衡,每节电池的电压差不多),那么很多人说的铅酸电池充电器改磷酸铁锂充电器要把浮充去掉有什么意义?

网友:
保护板和充电器双保险

网友A:
去除浮冲为了双保护,铅酸浮冲电压单节达到14.6伏四串达到58.4,是超过57.6的铁锂最高电压的。
另外铁锂最好达到3.5伏时就开启均衡,过压保护设置到3.65伏,如果压差超过0.3伏,那么均衡开启电压还要设置低0.1伏,压差多少均衡开启电压就要设置为3.65减去压差电压,不用怕影响充满。
大部分保护板的被动均衡只有百来毫安。
这都是几个月来维护10组48100电池的经验!

有一段时间报警灯老闪,联机一看都是单体过压保护,设置后过了几个循环就没有电池过压保护了!

网友:
大多数铅酸电池充电器都是有浮充啊,你这个不能代表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除浮冲为了双保护,铅酸浮冲电压单节达到14.6伏四串达到58.4,是超过57.6的铁锂最高电压的。
另外铁锂最 ...

我是3.4V开启均衡,3.6V过压保护,目前看这电池和铁塔保护板还是比较满意,350电机的小两轮,这个季节正常跑可以38公里以上。

网友:
楼上专家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

网友B:
48V4A的铅酸电池充电器最高电压是59.2伏,浮充电压是55.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4A的铅酸电池充电器最高电压是59.2伏,浮充电压是55.2伏。

抽时间再测下。

网友:
确实铅酸电池充电器完全可以给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只有电压不高于磷酸铁锂电池最高电压就可以。

网友(2024-06-05):
我测了明坤的九号铅酸充电器,60V4A的,把电池插头拔掉,充电器会跳一下74V左右电压,然后切断输出,不明所以,准备拆开改17串三元锂用。

网友(2024-10-11):
引用 网友A:
去除浮冲为了双保护,铅酸浮冲电压单节达到14.6伏四串达到58.4,是超过57.6的铁锂最高电压的。
另外铁锂最 ...

请问这里的压差是指什么时候的压差?是指快充满时的压差吗?

网友:
主要是有一段时间是59伏电压 怕伤害锂电池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除浮冲为了双保护,铅酸浮冲电压单节达到14.6伏四串达到58.4,是超过57.6的铁锂最高电压的。
另外铁锂最 ...

铁锂过充电压是3.65伏,哪来的3.6呢?你是不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