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飞DSZF-8小厨宝清水垢换镁棒

楼主(2024-04-25):
新飞DSZF-8小厨宝清水垢换镁棒

侧面铭牌

侧面铭牌

泡沫保温

泡沫保温

内胆都生锈了像不像一颗地雷

内胆都生锈了像不像一颗地雷

四样主要配件

四样主要配件

接线柱拍个照片别接错了

接线柱拍个照片别接错了

这2个凹槽不知道什么用,水垢全部积累在这2个凹槽处了

这2个凹槽不知道什么用,水垢全部积累在这2个凹槽处了

正面很简单一个旋钮一个指示灯

正面很简单一个旋钮一个指示灯

拆线还得把绿色面板拆下来

拆线还得把绿色面板拆下来

这里拆除比较方便

这里拆除比较方便

调温开关

调温开关

温度感应器

温度感应器

加热管型号

加热管型号

加热管水垢这样了,镁棒一点都没有了

加热管水垢这样了,镁棒一点都没有了

内部水垢拍得不是很清楚

内部水垢拍得不是很清楚

楼主:
镁棒才下单还得等几天才能组装起来,那个镁棒是不是也有假的啊

网友A:
水垢怎么去的?柠檬酸?也请展开说说

网友B:
最好在小厨宝的前端接个净水器,能过滤一下水垢的那种,这样可以大大延长厨宝的寿命。

网友:
没想到厨宝里面这么多水垢。

网友:
引用 楼主:
镁棒才下单还得等几天才能组装起来,那个镁棒是不是也有假的啊

我某鱼捡的,算上运费自己再买点配件(阀门三通编织软管生料带)总共一台二百,都是上海的发货地,我自己点的京东快递小程序上门取,一个海尔下出水十升,一个ao史密斯上出水6升,我也发帖了,也是回来清理水垢换镁棒,这ao史密斯机子原价都八百多了我买的八十升万家乐壁挂热水器才789元

网友:
内壁的ao史密斯里面一样

网友:
不错,我已换2次热水器镁棒了,一根用大致3-4年

网友:
用醋  或者柠檬酸清理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在小厨宝的前端接个净水器,能过滤一下水垢的那种,这样可以大大延长厨宝的寿命。 ...

那得加软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垢怎么去的?柠檬酸?也请展开说说

打开用工具拨冗一下就能倒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在小厨宝的前端接个净水器,能过滤一下水垢的那种,这样可以大大延长厨宝的寿命。 ...

水垢只能用RO膜才能去掉吧 其他的估计都无效

网友:
这记录的真是详细啊,佩服佩服!

网友C:
没看到镁棒,安装镁棒的位置都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镁棒,安装镁棒的位置都没看到

镁棒还没发货 暂缺

网友:
引用 楼主:
镁棒才下单还得等几天才能组装起来,那个镁棒是不是也有假的啊

是有假的,热水器镁棒有40多的,还有几块钱的,用过便宜的,不起你用。

网友D:
脏成这样,发热管也快锈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脏成这样,发热管也快锈断了吧?

发热管一点没锈啊 ,锈的是内胆外壳

网友:
镁棒得定期更换,脱落的杂物容易堵水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