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0.56寸电压表头说精度高,小数点移动的 三线的

楼主(2024-04-25):
现在做一些小制作,小板子,很喜欢加个电压表,

我用万用表比较了下这个表,精度还可以 误差在0.05V,肯定小于0.1V的,

一些板子上可以随时看供电,或者输出电压,用个双位开关就很容易切换,甚至可以看2-4个点不同的电压。切换就好

两线DC4.50-30.0V
宝贝描述:
超低成本,高精度满足大部分应用要求。
●高精度
●低启工作电压,红色最低4.5V,绿色最低4.7V,蓝色最低5.0V
●具有反接保护,接反不烧。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
红色DC4.50-30.0V,绿色DC4.70-30.0V,蓝色DC5.00-30.0V
供电范围
无需另外电源供电,直接使用受测电压作为电源,范围同上
最高输入
DC30.0V。注:输入电压高于30V有可能永久性损坏!
允许误差
±1%;大于等于10V时误差是±0.3V;小于10V时误差±0.10
输入阻抗
> 100K
工作电流
红色< 23mA,绿色< 18mA,蓝色< 13mA
刷新速度
300mS一次
显示方式
三位"0.56”LED数码管
显示颜色
红色、绿色、蓝色可选
引线长度
20cm
外形尺寸
48 x 29 x 22 mm,长XX厚;
开孔尺寸
46 x 27 mm
净重
18g
毛重
25g
工作温度
-20~65

三线0.56LED数字电压表DC0V-30V
型号:DSN-DVM-568L-3,品牌:D-SUN
宝贝描述:
超低成本,高精度满足大部分应用要求。
●高精度
●低启工作电压,红色最低4.5V,绿色最低5.0V,蓝色最低5.0V
●具有反接保护,接反不烧。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
0.00V-30.0V  0.00V-100V
供电范围
红色DC4.50-30.0V,绿色DC4.70-30.0V,蓝色DC5.00-30.0V
最高输入
DC30.0V。注:输入电压高于30V有可能永久性损坏!
允许误差
±1%;大于等于10V时误差是±0.3V;小于10V时误差±0.10
输入阻抗
> 100K
工作电流
红色< 23mA,绿色< 18mA,蓝色< 13mA
刷新速度
300mS一次
显示方式
三位0.56”LED数码管
显示颜色
红色、绿色、蓝色可选
引线长度
20cm
外形尺寸
48 x 29 x 22 mm,长XX厚;
安装孔
46 x 27 mm
净重
19g
毛重
26g
工作温度
-10~65

图片展示:

网友:
这些表不用很精准,  图个方便就行了

网友:
线性好吗?

网友:
这种小表头改装上后看电压确实不错,可惜基本没有自带开关的,如果自带开关就更好了。

网友:
我买过很多这种小电压表,直流的,一些小制作上观察电压;大家购买时,请注意检测电压,有0-24v,5-35V,  0-120V等电压范围,千万不要买错了,使用不当,会直接烧坏的。

楼主:
这个表头是很精致,,想不到里面是小LED显示分段的

板子上很多预留校准

网友:
精度这么高?

网友:
现在LED灯比数码管成本都低了啊

网友:
这个表我也用过不少,精度也就一般。

网友A:
用过这样的交流电压表,线性度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这样的交流电压表,线性度很差。

没有基准,分压电阻精度也不高,单片机误差也大。

网友:
电压高了降压芯片很热,LED电流其实可以降低很多,亮度也够用,发热就会小许多

网友:
这种表就只能看个大概,精确度感人

网友B:
楼主在哪家买的,我以前买的很不准,后来很久没买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哪家买的,我以前买的很不准,后来很久没买没用了

深圳轩特佳。。。小心他的运费

网友:
这个就是参考一下就可以了。精度 不是太主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头是很精致,,想不到里面是小LED显示分段的

板子上很多预留校准

万一缺笔画,单独换灯珠就好了,数码管不通用,得找共阴共阳适配引脚。

网友:
可以用的玩具表

网友:
不错的小表,大概看看。

网友:
小表头改装用着方 便,确实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