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HP-17BⅡ计算器左边一列键失灵了

楼主(2024-04-25):
换过晶振,一直正常使用,最近两周发现:先是开关机键偶尔失灵,今天发现左边一列键都失灵了,开机键偶尔正常,其它几个键全失灵了,各位看看从哪里查?

网友:
我的那个是有好几个不管用,位置没规律

网友:
我好几个计算器都这样,能修吗?

网友:
先清洁下导电橡胶和按键触点,如果是一排出问题就查下相关的连接线有没有断路。

网友:
这个不好排查,有可能过孔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