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用铜丝做个蚊帐挂钩,表面拉丝处理后金灿灿,有绸缎的感觉,好高级!

楼主(2024-04-26):
天气暖和起来蚊子就多了,挂蚊帐时,有个蚊帐挂钩死活找不到
不挂上不好看,还是做一个吧
手上有盆景蟠扎的铝丝,但感觉强度不够,还是用铜丝算了
2.5平方的铜丝

为预防铜丝表面受伤,折弯用的钳子上得套上塑料软管

对折的另一端绕个环,用来套绳
铜丝末端部分就绕在自身上,起到紧固作用

第一步完成的样子,长度大概20cm
用砂纸先纵向打磨一下

用铁丝穿过对折位置,把俩铜丝绕成螺旋
这样更美观,强度也更高

再次砂纸打磨后
尾部细节,铜丝硬,绕得有点不规则

前部的拉丝处理相当不错哈,金灿灿的,是不是还有绸缎的既视感

然后把前面部分弯成钩状

最后套上绳子即可
和原来的塑料比比,明显高级多了

套在蚊帐杆上即可服役

开始还想再做5个,把其他的全换了,结果做这一个都比较累,2.5的铜丝实在有点废手呀!

网友A:
用漆包线可以防止氧化

网友B:
手艺不错,再电镀处理一下镀一层金就更好看了。

网友C:
这钩不错,我知道元首昨晚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漆包线可以防止氧化

氧化后,才有年代感啊,有包浆啊

网友:
持家小能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钩不错,我知道元首昨晚就挂了!

默哀,悲伤三分钟
之后继续狂欢继续舞

网友:
看着挺上档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默哀,悲伤三分钟
之后继续狂欢继续舞

你想歪了吧

网友E:
氧化后,才有年代感啊,有包浆啊

网友:
这个至少可以传几代,保不齐还有升值空间,铜越来越贵会

网友:
高目砂纸打磨抛光后做旧处理更有质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氧化后,才有年代感啊,有包浆啊

青铜器最值钱了。

网友F:
不错。要是有工具做起来就更漂亮了。

可用个两根小方木做一夹具,中间割一槽(略小于两根铜丝的宽度)两头钻眼用螺栓加紧要盘丝的铜丝,另找一根小方木条,中间钻一能穿过铜丝的小孔,空边上上一自攻丝留下大于铜丝直径的距离不要拧到底,这样简易的盘丝工具就做好了,后面要做5个六个都很简单就能完成,做出来还规矩漂亮。

这是我的金属夹具和盘丝棒,可做参考。用得少,用小方木代替没有问题(铜丝也不粗,我这是盘2mm的不锈钢丝的)

这是我制作的钥匙扣和中间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漆包线可以防止氧化

嗯嗯,这是从带皮导线里拆出来的

网友:
元首好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要是有工具做起来就更漂亮了。

很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再电镀处理一下镀一层金就更好看了。

金价这么高,镀金就算了

网友:
做得不错,记得以前的老蚊帐挂钩是用粗铝丝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