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买了九年的AD584LH,今天看下5V的表现

楼主(2024-04-25):
又下班了,传个图来看看,细节没啥说的,都知道,我这纯属无聊。

原始的

这个我自己测的,有涂改的是因为忘记预热或者其它原因

这个看看温漂,还是可以的,平时用途就是通电1小时,看看万用表读数,一般室内只看小数点后3位,没啥问题。

网友:
AD584LH是温漂最小的型号。

网友:
看不懂,什么结果?

网友:
感觉万用表高低档位不能完全兼顾

网友:
没看到基准啊

楼主:
金屋藏娇,哪里能轻易抛头露面

网友:
你这个不错,我的是2.499

网友:
几年后变大,为什么?

网友:
很稳

一般是2.5V 最稳吧?

网友:
接近10年精度没什么变化说明买的值了。

网友:
颈椎病治疗仪~

网友:
AD584LH今天价格还是坚挺
因它提供四个基准电压:10.000 V、7.500 V、5.000 V和2.500 V,以一当四

网友A:
可以利用AD584LH内部的运放,搞个1.0000V输出,并且把另外几路不规则的电压修正到2.5000V、5.0000V、7.5000V、10.000V,既直观又方便比较。
闲鱼有设计好的PCB板,背面四节18650或21700串联供电,正面预留多个1206分压电阻焊盘兼容插件电阻;而你这个584体质还不错,呈现负温漂,可以很容易调整到近似整数值,还可以进一步改善β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AD584LH内部的运放,搞个1.0000V输出,并且把另外几路不规则的电压修正到2.5000V、5.0000V、7.5000 ...

有现成的?我看看去早有此意凑整数,就是懒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我看看去早有此意凑整数,就是懒

那位也是基准爱好者,是将ZUUI设计的399基准板进行打磨,可以通用584基准;
实际上,584、399这类深埋基准芯片,必须在PCB板上做“环岛”用于释放应力和热效,对于提高短稳性有很大帮助。
个人体会使用插件电阻比贴片好,特殊阻值完成可以通过一段漆包线绕好并上去,这也是设计成1206焊盘兼容性根本原因。

网友:
当时米勒家买了个,标定参数不知道搞哪去了

网友:
再放九年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屋藏娇,哪里能轻易抛头露面

我这个好像是一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