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usb小音箱有必要换个喇叭要玩吗

楼主(2024-04-25):
这种十元左右的usb小音箱大小合适不占地方,对声音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手上一个拆开看是单声道的,买了条功放线有合适的单元顺手改了吧,单元有推荐吗。这种音箱单元是2寸的。

网友:
挂咸鱼三块钱自取出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的荣耀A510那种小音箱,单元振破了两次了,在PDD上买的一样大小的哈曼卡顿的单元,不到10块一个,换上完美一模一样。

网友:
这种小尺寸喇叭自己改一般效果不太好,有些大品牌的便携音响声音也有不错的就是价格高些。

网友:
我买了100多块钱的各种喇叭了 很多都掉坑 但是一个2块5的喇叭效果却出奇的好!NND
推荐买那种拆机的 比如谷歌智能音箱的 12块钱 但是不带低音振膜,有款圆柱的 前面喇叭 后面振膜的效果不错。18块钱。

网友:
感觉没必要折腾吧,没啥折腾的价值。

网友:
还不如买个好点的

网友: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如果你爱玩的话,那另说。

网友:
手上有闲置的旧喇叭,可以试一下,听一下是否有提高。

网友:
没什么推荐的~ 买个一摸一样的就行

网友:
我买的是那种左右各有一个的小音箱,淘宝上很多也很便宜,看个电影听个歌曲还是不错的,没必要自己折腾更换单元,直接买成品要不了几个钱。如果对音质要求高就买大一些的书架音箱,看电影听音乐音质更上一层楼,这种书架音箱如果喇叭音质不行的话倒是有折腾着更换更好单元的意义。

网友(2024-08-31):
这种的换喇叭你想达到什么目的?体验拆装的快感?

网友:
小玩具音响,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