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弄个简易基准,把手中的表对比一下

楼主(2024-04-25):
101和Ad586做的简易基准

用6位半测得基准电压

某F 牌测试值

某  牌测试值

830B 测试值

某笔式万用表  牌测试值

92年200多买的表测试值

zoyi 自动量程测试值

60B测试值

ut61E测试值

调整后的ut61E测试值

某F 牌 两只表笔短路电阻值
[a  ]

某杂 牌 两只表笔短路电阻值

楼主:
这是工作时,单位给的第一块表,对于指针表,精度还行

这个表,是84年,初二时父母给买的,35元当时也是一笔巨款,木盒是老爹亲手做的,如今老妈离开34年 ,老爹也离开20年了,我也快退休了

网友A:
还能用表上的USB给基准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用表上的USB给基准供电啊

后来换充电宝了

楼主:
这个大表,实验室买来一直放着,我昨天头一回从领导那借来通电,现在感觉自己快变金池长老了,怎么才能永久拥有,

网友:
真是感叹楼主是我们的长辈,热情还不减,这几年能来论坛的老一辈人物真是越来越少了,38度论坛真是38度发烧了,一年偶尔发烧一次能打开,其他时间彻底凉了,真希望楼主有空的话多发些帖子,让我们这些小辈多学习学习

网友:
指针表要做到校准后刀刀压线也不大容易。

网友:
买近一年多的表,这个型号的指针表不用校就刀刀压线。数字化的指针表T-88N。
1)88N面板.JPG

网友:
致敬前辈,小时候特别想要万用表,可惜买不起。

网友:
随着时间的流失,年纪也大了,没有什么玩的了。这也真不容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大表,实验室买来一直放着,我昨天头一回从领导那借来通电,现在感觉自己快变金池长老了,怎么才能永久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直接AG34465的基准LM399更换成ADER1399,再修改几个识别电阻,直接就能刷34470固件,成功升级成7.5位高端万用表

楼主:
基准最后长这样

加了几个电阻,用着方便,冶可和电压基准配合校一下小电流档(不过电流档内阻有对结果有影响)
多多买的插座,质量不是很好
打印了一个标签,一会贴上

网友:
佩服老师傅这么敬业,比我大好几岁呢,我还有7年才退休;我年轻时喜欢电子技术,搞点小家电维修什么的,现在眼睛花了,小东西都看不清楚了,再加上膝盖有病,就不搞这些东东了;为老哥点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直接AG34465的基准LM399更换成ADER1399,再修改几个识别电阻,直接就能刷34470 ...

原来是直接改识别电阻刷固件就可以了,我还以为是拆nada用编程器强改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直接改识别电阻刷固件就可以了,我还以为是拆nada用编程器强改的呢, ...

AG34465改70并不复杂,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说两点体会:
       1、ADR1399筛选。
        根据大佬们提供的PCB图搭建老化测试环境,然后在可调恒温箱里进行循环进行;我是10颗同时循环老化了20天,-5--70℃范围 5℃步进、间隔20分钟。
       在陆续测试中,发现ADR1399的差异,噪声与温漂达到最佳平衡的就一颗,其次有两颗完全达标,其他七颗中只筛选出三颗可用。
       8成新AG标34465完美用ADR1399替换了AG34465的LM399后,发现噪声有些高。 根据大佬们的指导,更换成AD运放,发现噪声稳定下来了,但温漂较大;更换成OPA运放后发现,噪声、温漂都下来了,但还是不够理想。最后不折腾了。该台65按照大佬们的设计,改用ADR1000作为基准芯片,一直未断电测试中。另外,将自己留在实验室的两台分别改了LTZ1000CH、LTZACH基准的AG34465拿回家,作比对测试,使用的是同一DIY 10V电压基准。4月初,实在是忍不住65降价诱惑,偶然中从陈老师那儿拿到一台改好1399的65,性能直逼AG34470。

       2、AG34465的选择。今年年后,大批二手HP/AG标34460、61、65、70出现在二手市场,价格已经回到18年时代。
       但,越新质量越差,特别是黑面板机,一言难尽,理想的完美机比中彩票都难。重点是,19年以前生产的65最香,拔下LM399,换上ADR1399就可以直接用;追求高的人可以花200米找人做全量程校准。其二,老款65只需要修改四个识别电阻,直接刷70固件就可以使用,只是偶而报错;当然你有正版70的采集和面板固件,直接刷吧。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老款65,不买黑面板的原因。

网友:
楼主的表真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G34465改70并不复杂,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说两点体会:
       1、ADR1399筛选。
        根据大佬们提 ...

1.感谢老铁指导,我是嫌弃黑色太丑了,白色的能看到脏的地方,不喜欢脏乎乎的工具才坚定选择白色的,想不到有这种好运气
2.然后朋友看好了,非要买走就一分钱不加平价送给他了,后来他说有时候会卡一下,我就把面板拆下来把运存从128m升级成256m了,然后他使用了好久一点问题都没有,具体是不是内存原因我就不懂了!
3.再次感谢老铁每次都能帮忙解释疑惑,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感谢老铁指导,我是嫌弃黑色太丑了,白色的能看到脏的地方,不喜欢脏乎乎的工具才坚定选择白色的,想不 ...

可惜啊,应该是台不错的65,随便改LTZ或1399基准,又是一台可玩好表。

显示界面卡顿,只有两种情况:
       面板供电------供电电压不稳,甚至有可能是纽扣电池没电了或漏了;
       面板与采集上的固件不一致。

网友:
老师傅这么多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