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手把手教你更换长安跨越新豹T3的刹车盘和刹车片。

楼主(2024-04-25):
手把手教你更换长安跨越新豹T3的刹车盘和刹车片。

二手货车买来刹车效果一直都一般般,不是特别的好,
感觉前刹起的作用还没后刹多,现在天气暖和了适合搞机。

千斤顶伺候,我是把它顶在下摆臂上的。

一个千斤顶不太保险,后面用凳子和轮胎备用支撑。

刹车盘锈蚀很严重,刹车盘上的沟槽也很多。

这车前轮刹车盘是双层通风盘,隔壁老王买的五菱小货车用的是实心盘。

磨损了大楷0.7mm,两面加起就是1.4mm,还不算极限值。
但是划痕太多,对刹车性能有影响。

刹车泵用的螺丝是14的,活动销是16的。

刹车泵拆开后,用绳子固定在减震上,以免损坏刹车油管。

接下来就拆刹车泵固定架。
这颗螺丝是18号的,我没有扳手,临时去修车店借了一把。
固定架取下后检查一下活动销,能平顺运动就ok。这样刹车片才能处于悬浮状态,不卡死。

刹车盘锈蚀太严重,用锤子敲不下来。
用wd40伺候,然后在这两个螺丝孔上螺丝,把刹车盘顶出来。

手里只有这种内六角的螺丝,不太好使劲,准备加工一下。

用切割机把螺丝磨两个平面,方便大扳手使用。

这样就能用大扳手了,就很好拆了。

刹车盘取下后,下一步就是清洁一下周围,准备安装新盘。

新旧盘对比一下,

新旧刹车片对比,旧刹车片其实还能使用,
既然换了新盘,刹车片干脆也换了。

新旧片的颜色有点差别,都是普通货,里面参合了一点点铜粉。

安装新刹车片,刹车泵的活塞要回位,
压活塞之前,打开刹车油壶,根据刹车油多少,抽点油出来,
以免压活塞的时候,刹车油溢出。

手里没有专用工具,就用扳手使劲压。
把旧刹车片顶在活塞上,然后用扳手使劲压,就能把活塞压回去了。
我的瑞风M3换刹车片的时候也是这样压的。

新的刹车片,有报警蹄的那片安装在里面。

换好后的样子。全部螺丝固定好,然后上轮胎。

跨越T3的刹车片设计之初就不太好,白白浪费了3mm左右的刹车盘,
刹车片稍稍设计大点,就不会有那么宽的一道坎。
发现现在的很多车,刹车盘磨痕就非常完美。

旧的准备拿去废品站,看看能不能换点其他宝贝回来。

另外一边重复相同的动作,全部安装好后就试车。
新盘新刹车片,效果好太多了。
现在感觉前轮刹车力度至少有60%,后轮40%,以前感觉就是后轮在起主导作用。

最后报价,配件是在汽车城买的。
刹车盘130*2=260
刹车片50,合计310元。

网友A:
还是修理厂省事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车子是不是可以换个大卡钳?

网友B:
其实碟还可以不换 只要不是很深的沟壑(使用铁粉的垃圾货刹车片导致) 都可以不换  就算沟壑有不是很深 可以拿去机加工车掉一层 只允许机加工一次

那个螺丝顶出来碟子的方法是厂家设计的 很多时候螺丝扭滑了都纹丝不动  特别是后面的鼓

   另外那个碟刹分泵压回去除了使用旧的刹车片垫着  用两把弯拐的梅花扳手相对放着用力一握就进去了

回过头再看 发现竟然是带ABS系统的

网友:
好利害呀!又学到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碟还可以不换 只要不是很深的沟壑(使用铁粉的垃圾货刹车片导致) 都可以不换  就算沟壑有不是很深 可 ...

原本打算去车一下,发现刹车盘的颜色属于高温后的深蓝色或者褐色,看了一圈其他的车,刹车盘都是金属白色的,所以干脆就把它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修理厂省事

自己一个小时就搞定,修理厂要贵不少,零件要赚钱还要另外收工时费。自己能干得事就自己干吧。晚上撸串啤酒不香吗?

后续:长安跨越T3更换刹车片及如何调试刹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2135-1-1.html

网友:
学习了,看着换刹车盘还是很简单的,就是省钱。

网友:
深蓝色和褐色可能因为刹车时间长或有拖滞退火啦。

网友:
太厉害了~我是不敢自己搞,我怕装不回去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好!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C:
换轮胎和修刹车最烦就是顶起这部分,原车千斤顶摇的头晕脑胀

网友:
不给修理厂一点活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轮胎和修刹车最烦就是顶起这部分,原车千斤顶摇的头晕脑胀

买个液压的,才几十块,很省事。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的,就怕拆了装不上去

网友:
注意安全啊,你凳子我看着有点不牢固,整几块火砖感牢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