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丽声光动能电波钟(型号4MY842HG),试验替换VL3032充电电池!

楼主(2024-04-25):
拆了一个丽声光动能电波钟(光动能和太阳能有啥区别?

(这个电池仓是放2032纽扣电池的,和那个VL3032充电电池不一回事,应该是辅助供电)
电波钟不能正常工作了,换新的2032电池也不行,经测试发现是这个型号VL3032的3V充电电池电压过低,只有2.6V左右,而且用可调电源也充不上电了!
某宝搜索了一下,那么小的一块电池竟然要六七十块钱一块,太贵了!

大家讨论一下,用什么电池替代比较合适?
看到大家的建议,我用手头的锂电池测试了一下,可以正常工作。

锂电池电压现在是3.85V,太阳能板光照充足的时候电压约4.2V。现在电波钟能正常收波走时,没装那个2032纽扣电池。望大家持续探讨,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最后附上这个电波钟的收波视频,大家看看。

网友A:
艹,太贵了。有其他充电电池其实也可以代替,没必要买一样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艹,太贵了。有其他充电电池其实也可以代替,没必要买一样大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知道磷酸铁锂电池能不能凑合

网友:
用一颗SPC1520超级电容代替就行了

网友B:
实在不行用这种电池代替一下,串个二极管降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用这种电池代替一下,串个二极管降压使用?

应该可以

网友:
3032我看应该和2025的是一类型的电池来的。区别是大小和容量而已。

网友:
换一个2032的充电电池或电容都行

网友:
建议换个超级电容。

网友:
2032也是3v,应该可以

网友:
建议换一个2032的充电电池

网友:
旧主板拆个座子,上2032

网友:
这个价格不低啊。不知道2032可否代用?

网友:
只要能装下,一节14500铁锂刚刚好!

网友:
上法拉电容,体积够的话直接锂电池

网友:
用锂电池也行吧,比如蓝牙耳机或者电子烟里用的那种,2.8V保护,充电到3V就OK了...

网友:
换个法拉电容电池就可以了、几元钱、空间够的话、换成磷酸铁锂电池或三元锂电池都行。

网友:
貌似可以使用常见的2032替代,小了一圈,厚度相同,容量小了些,还可以用。

网友:
这电池真贵

网友:
既然二极管降压都可以接受。

那你何不直接换一个ML2032那。  虽然直径小了10毫米,但是不用降压了,直接就是3V

ML也是可充电的,价格几块钱一粒,十毫米的直径差焊脚掰掰或直接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