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万用表的问题 按电源键和HOLD键都有蜂鸣声

楼主(2024-04-25):
如图胜利万用表按电源键和HOLD键都有蜂鸣声,换每一挡也有蜂鸣声,如何消除这些蜂鸣声?还有按一下HOLD键也能开机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拆除蜂鸣器就不响了

网友:
自检蜂鸣,不响说明万用表坏了,或者电容爆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按住HOLD开机来关掉蜂鸣的

网友:
你说的这些都是这个表的正常功能,如果不喜欢,换表吧

网友:
按hold能开机,说明表没有关机被唤醒了,重点检查电源开关和电源电容应该可以找到原因。

网友:
蜂鸣声正常给您提示,功能已经转换。按HOLD开机就需要拆机用无水酒精清理再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