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铁塔拓邦48v保护板解锁时上位机搜索不到的原因

楼主(2024-04-25):
我前段时间在闲鱼上买了一个铁塔的48v20a电池模组,磷酸铁锂16串,没有带保护板。电池到手后我根据排线判断出它用的是这款拓邦的保护板,我在闲鱼购买未解锁的这种保护板后,在论坛中下载了拓邦上位机软件,根据在闲鱼中的一个卖家的帖子判断出rs485的ab线是这个接口。

保护板

保护板

由于我手上没有usb转485的转接线,但是有ch340的ttl模块以及max485模块,于是我使用这个模块做电平转换D1,R0分别连接ch340的TX,TX;5v,GND从ch340模块引出;a,b线连接保护板

max485模块

max485模块

由于这个不能像20串的那种蓝牙保护板一样有电池的正负极输入,我将保护板所有的采集线一次性插好,保护板上蓝灯闪烁不过几十秒后自动熄灭。我在软件中打开串口,但是始终不能连接到保护板。我怀疑是我上电的顺序导致保护板保护了,也不排除是用了电平转换模块导致的。
请大佬们解答一下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
附一个拓邦上位机软件以及不同版本拓邦保护板rs485接线方法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NPA5FofGjvSUhLvo26DEQ 提取码: i6xa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网友A:
楼主的电池多少钱买的,有没有测容量或者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池多少钱买的,有没有测容量或者距离?

我有新能安4824ah锂电池,

网友B:
每串电池的电压测过吗?只要其中有一串电压态低保护板就保护了

网友B:
保护板刚上电的几秒钟马上在上位机上点读取,超时会没反应。还有采集排线顺序有没有接错

网友C:
应该是软件协议的问题,我了解了rs485是使用差分信号传输后,有三个1000欧电阻diy了一个CH340串口转RS485差分信号的线,但也是连接不上。用示波器看了制作的线是没问题的,输出的确实是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池多少钱买的,有没有测容量或者距离?

我的电池是整组买的,200块钱,卖家说抽测19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串电池的电压测过吗?只要其中有一串电压态低保护板就保护了

默认状态保护电压是多少伏?我之前测单体电压有个只有3v,不知道是不是触发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刚上电的几秒钟马上在上位机上点读取,超时会没反应。还有采集排线顺序有没有接错 ...

排线没有接错,我等会试试上电后马上读取,看看能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软件协议的问题,我了解了rs485是使用差分信号传输后,有三个1000欧电阻diy了一个CH340串口转RS485差 ...

谢谢大佬解答,我买的485模块正好送来了,我准备再试试

楼主:
破解成功了,可以正常充电了,在刚上电的几秒钟后直接点读取参数,把充电匹配勾掉就行了,顺便开了个静态均

楼主:
接下来我测试了一下发现,只连接电池的2,3,4检测排线其中的任意一组就可以在上位机中搜索到保护板,不必把所有的检测线都一次插好

网友D:
我有一个铁塔4825,买来时就可以正常充电放电,只是充电电流不能大于2a,一大就保护。上位机软件死活连接不上,提示找不到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铁塔4825,买来时就可以正常充电放电,只是充电电流不能大于2a,一大就保护。上位机软件死活连接不 ...

你可以试试把检测排线全部断开,插上485然后在软件打开串口,软件会一直自动搜索,这时你再给保护板上电试试,可能就可以检测到了

网友E:
老哥在哪里买的,我咋看到价格普遍在26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在哪里买的,我咋看到价格普遍在260+啊

不包容量的,我最近几天改了一下我的电单车的接线,用这个电池测试一下续航,准备大致推算出容量,我买这个电芯回来是为了测试前段时间买的农用无人机的9616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包容量的,我最近几天改了一下我的电单车的接线,用这个电池测试一下续航,准备大致推算出容量,我买这 ...

好的,谢谢老哥

网友D:
请问大佬,这个如何上电?板上没有见P+和B+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这个如何上电?板上没有见P+和B+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