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玩锂工具?打黑拆修东成新老款,大艺,牧田款充电器

楼主(2024-04-25):
前几天看到便宜的一堆充电器,剪线的,其实主要是看中了东成的原装充电器,一共买了七个,因为是按堆卖的,四个东成,然后三个不认识的,胜在便宜,平均不到5元一个还包邮

今天到了,拆几个看下,最看重的东成有三个20V新平台,1个18V老平台的,但是想不到里面有一台大艺的20V,一个牧田的20V,第一个拆的东成20V就是坏的,不过后面的全是好的了。
刚好凑到了这么多的平台的充电器又拆机不发个拆机贴子那可不行。
-----------------------------------
先上总结:
1、几个充电器的电路方案都大差不差。
2、东成20V平台跟18V平台一个样,都是21V充电电压。但是有拆过东成原装电池就知道,新20V平台电池保护板是没有MOS控制的,欠压控制在工具里面了,18V的是在电池里面的。还有就是20V平台用了单片机通讯,18V的充电器里没看到,我也没有18V老平台的工具不知道啥样,不过18V的就一个恒流的充电器,自己改个输出头可以通用5串的电池充电器。新20V的不行,输出有个MOS,应该是单片机可控制通断的,电压到了或是那串电池超压了就关断充电来保护。
东成的18V跟20V平台只是为了区分,都是5串电池,18V电池平台是双扣,20V电池平台是单扣。
3、牧田跟大艺充电器电路方案跟东成的差不多,但是用料差点,东成用的都是正厂芯片,那俩用的不知是啥品牌的。自己看吧。
4、牧田款的充电器负极接在T脚应该是电池测温脚?应该是只是用牧田壳的工具厂的充电器,充不了我的吹风机的电池,不过也就一根线的事,到时把负极线焊回负极就好了。
----------------------------------

下面是拆机

=======================
先上东成的新平台FFCL20-01,20V-2A充电器跟老平台FFCL18-07,18V2A充电器还有大艺的CDQ1808,18V2A的充电器的拆机图吧,那个牧田是的我后面才发现的是牧田款的才拆的
拆第一个台FFCL20-01

大电容爆,这可不行,可能后级烧一片

看了下果不其然,电容坏,四个整流4007坏两个,驱动芯片坏,开关MOS坏,保险电阻也坏,这个丢一边吧,有心情了再买配件修

这个6脚的芯片因为上了三防漆看不清,不过没关系我有洗板水

洗洗更健康

新老平台对比下

没什么区别,新的20V平台做工用料更好一点,散热器大,输出肖特基也加了散热器,而且主要区别是三条线,正,负,通讯,18V平台的没上三防漆
芯片一样的,输出运放358也一样

大芯的358不知那厂的

把老款东成跟大艺的放一起
板子有缺口是大艺

18V东成输出整流是5A的SR5150,两个并联

大芯的

用了两组?一个三脚的肖特基一个SR5140串起来,不知为什么这么设计
三平台对比下

大差不差的
=======================================
后面发现一个牧田款的充电器,哈哈,意外之喜

就是负极对应它自己的电池接在T脚,输出正常的

电路差不一个样,输出二极管用了一个,不过更大也加了散热片,不知型号

反现后10多的吹风机电池

能装不能充,不过小意思,下次改条线就好了

======================
拆都拆了,线也改好了不试下不放心

这个空载21.84V,不过电流有点大,1.2W了。应该是元件的关系,小厂用料差

大艺的空载才0.43W,21.35V

东成20V的空载0.47W,不装电池没输出

然后试下充电,牧田的充不了,东成的正常充能到55W左右,大艺的电池原来充满的,不过也意思了下有15W的充电功率,不过充不了几下就转灯了,东成的电池原来19.95V也充了十多分钟了转灯了,功能都正常

转灯后测了电池电压,因为大艺的转灯后等到东成的转灯才一起测的,可能掉了点电

搞定收工

今天还到了个航嘉的电源,如果有兴趣下次拆给大家看,这电源我看全网还没有拆机图

网友:
这么多有的玩了

网友A:
我几个大艺的充电器都是5.5-2.1插口的了,没有这种卡扣的

网友B:
太多了用不完啊!坏的改电池烙铁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几个大艺的充电器都是5.5-2.1插口的了,没有这种卡扣的

这种按以前的叫法应该叫座充,你的那个叫旅充
座充功率大,散热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多了用不完啊!坏的改电池烙铁正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好像大艺的更好,因为更大更正方

网友C:
新老做工差距这么大

网友:
怀孕的电容。

网友:
谢谢分享 东城的电路板规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老做工差距这么大

其实差不多,只是换了个输出肖特基,然后加了个散热片,加的单片机我觉得只是为了跟电池通讯用的
也正是因为加了单片机所以你用别的充电器充不了东成原装电池,而且你直接用21V接在工具上工具也不转就是因为了这个有通讯协议了

网友:
赌输了心情不好

网友:
这波心情起飞呢

网友:
这个做工还是蛮不错的啊

网友D:
照片照得真清晰!好评!东成的充电器有几个,因为有单片机和电池通讯,所以全网也没搜到改装成别的20V充电器,有点可惜1

网友:
不如拍个视频

网友:
大牌的做工确实不错。而且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照得真清晰!好评!东成的充电器有几个,因为有单片机和电池通讯,所以全网也没搜到改装成别的20V充电 ...

你看到单片机边上有个MOS不?这个是关闭输出的,你在MOS前改就可以21V输出了

网友:
捡到漏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到单片机边上有个MOS不?这个是关闭输出的,你在MOS前改就可以21V输出了 ...

谢谢您的回复!别的大艺款的充电器好几个,改了。就不研究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