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有没有什么接线端子能接4芯线,直径5mm?

楼主(2024-04-25):
我想在WiFi天线位置的孔弄一个接线端子,用来连接主板上的4p风扇接口,直接拧上用来快拆 4线的风扇,有这么线的接头推荐么?不然就得耷拉个头了,太丑了。

口中的直径大概5mm

网友A:
带麦克风立体声耳机插孔!

网友B:
其实用个护线套直接接线比较好,端子的话都比较长,戳出来一段也不见得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个护线套直接接线比较好,端子的话都比较长,戳出来一段也不见得好看 ...

护线套那种不能塞到那孔里吧。主要是4p的头太大了,除非把线弄断了,在重新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麦克风立体声耳机插孔!

这也可以,哈哈。

网友:
航空插头考虑一下。要几芯的买几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护线套那种不能塞到那孔里吧。主要是4p的头太大了,除非把线弄断了,在重新搞头 ...

就是台式机电源线束口那种可以塞进去的。4p头不用剪线啊,把端子一个个拆出来穿过去再插回去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台式机电源线束口那种可以塞进去的。4p头不用剪线啊,把端子一个个拆出来穿过去再插回去就行了啊 ...

主要是上边加了个风扇,机器有时候带出去测试,风扇要拿下来的。

网友C:
sma 大约是M6    航空插头 是 M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a 大约是M6    航空插头 是 M12

看来这两个都用不上了,得要4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两个都用不上了,得要4芯的,

航空插头 是 M12
你需要 xs-6的

航空插头插座XS6-2芯3芯4芯5芯快速插拔推拉自锁小型M6圆形连接器

网友:
带麦立体声耳机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空插头 是 M12
你需要 xs-6的

谢谢谢谢,赶紧去下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上边加了个风扇,机器有时候带出去测试,风扇要拿下来的。

那还是二楼的办法好,耳机头够用了,可以买90°折角的,更省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