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为什么买工具停不下来

楼主(2024-04-25):
图片中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大家不要学习,我只是拿来举例。

为什么总是喜欢买工具呢?因为喜欢亲力亲为,因为二把刀的师傅太多了,对别人干的活不放心。

你看这人搞的这玩意,我敢保证没有一个螺丝焊牢了,固定方式也是错误的。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不胜枚举。非要较真的话,就只能亲力亲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自己动手,除非刚好是你专业方向,否则自以为安全、规范的流程往往槽点不会少,只是你不懂而已。

...

大哥,别人搞这东西是混口饭吃对技术上大多没有追求都是得过且过。我一是玩,喜欢这些东西,二是喜欢自己解决问题,确实也省钱。我附近有个做门窗的,起码做了一二十年了,那氩弧焊和电焊的水平比我还不如,因为人家根本就没有提高技术的愿望,他搞这东西就是混口饭吃的。

网友B:
请教下,感觉是先金属膨胀栓地面固定,然后焊接到铁方管支架,这种受力方式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把方管转90度,侧面立起来,而不像图中这样平躺,刚度会好很多。

网友:
能这么干也是人才,不怕出事

网友:
就为了迁建露台申出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感觉是先金属膨胀栓地面固定,然后焊接到铁方管支架,这种受力方式的问题在哪里? ...

您要觉得这没问题,那我就和你解释不清了。。。。

网友:
想起来开采石头的,整齐的打一排眼,然后就断开了...

网友A:
说实话,自己动手,除非刚好是你专业方向,否则自以为安全、规范的流程往往槽点不会少,只是你不懂而已。

我一直认为自己动手,除非是简单的劳动你觉得自己花时间比给钱有价值的,或者你能从中获得的乐趣大于让人做失去的专业性的。你倒是走到另外一个方向,觉得专门做的人都是垃圾。我不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自己动手,除非刚好是你专业方向,否则自以为安全、规范的流程往往槽点不会少,只是你不懂而已。

...

但很多所谓的专业人士,业务能力和业务素质上都让人不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别人搞这东西是混口饭吃对技术上大多没有追求都是得过且过。我一是玩,喜欢这些东西,二是喜欢自己 ...

说得对!

网友:
猜测是上面要平放东西 必须平整 所以才这样焊接

网友:
那个焊机怎么那么小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u型槽钢,在u底钻孔打拉爆再焊上,最后用水泥砂浆抹平槽钢

网友:
我会选择把爆炸螺丝打平底面,然后再用个角铁打个孔锁在爆炸螺丝上面,再用角铁焊接这个骨架的边

网友C:
焊接有时不如螺丝,看飞机外壳都是铆钉的呢,楼主这样做飘窗是违规的。买工具自己做并不能省钱,因为要花费大量时间,只能说自己做的比较放心,但是买工具啥的也费很多钱,储存工具也费房子的面积。

网友:
自己有工具,随时都可以干活,装修的,电器的,汽车的,所以我收了一堆工具

网友:
不如钻孔加螺丝强度好,何况看着似有似无

网友:
手巧不如家什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有时不如螺丝,看飞机外壳都是铆钉的呢,楼主这样做飘窗是违规的。买工具自己做并不能省钱,因为要花费 ...

不是我家,图片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