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优利德136b+电路板的几个二极管

楼主(2024-04-26):
把手上的136b+拆开量了下,发现这几个二极管测量反向0.6,正向1.4。手头有这款表的老哥们可以帮我看看是正常的吗?谢谢。

网友:
我觉得正常

网友:
过1个0.6999显示误差0.6    过两个1.3988显示1.4   应该是正常哈 你不拆下来时,反向测量,他走旁边2个二极管就通了,测的是旁边2个二极管的数值

网友:
这不是ma档钳位保护二极管吗,5个二极管组成的,要测好坏的话要拆下来单独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电子基础不牢,没想到

网友:
你测试的值是正常的,如果有指针表测量二极管就不会怀疑了。

网友:
3楼的接近正确,只差一点点。
这几个二极管是并联保护1Ω采样电阻的,所以反向测量时相当于并联1Ω+2个正向二极管。1Ω比较小可以忽略,基本上就是1个pn节和2个pn结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解答疑惑。谢谢。

网友A:
楼主为啥拆表测二极管

你的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啥拆表测二极管

你的表坏了?

没坏,电阻档量了220
听说会烧,顺便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