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二把刀师傅切天花板

楼主(2024-04-26):
业主只要好看就行了,
至于切了多少钢筋,那都无所谓
有问题也是房主的问题

楼上埋管只管挖,挖不穿就行。
楼下再往天花板上切一刀,你就说刺激不刺激?

网友:
重走电线,原则上不可以这么做。

网友:
我家装修往天花板上打膨胀螺丝,师傅弄错了差点把楼板干穿。

网友:
这种现象很普遍的。

网友:
遇到这种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网友:
住楼里就是不方便!!

网友:
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哪天,两户变一户,两家变一家,就好玩啦

网友:
立柱不破坏,这个本来就薄

网友:
浅浅开个槽问题还不算大

网友:
业主都不怕死。人家干活的怕什么

网友:
我同事家楼上跳绳把天花跳下一片露出钢筋,若是如此那楼板非的裂开漏下跳绳妞了吧?

网友:
把抹灰层破坏了没有太大问题,如果是把钢筋切断了以后麻烦事就多了去。

网友:
这师傅也是胆大,用这种锯开顶。

网友A:
不至于吧,楼板一般20公分,批灰最少也有1公分吧,算上批灰层图上最多切进去楼板1公分而已。

网友:
这种现象很普遍

网友:
这个开缝工具叫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吧,楼板一般20公分,批灰最少也有1公分吧,算上批灰层图上最多切进去楼板1公分而已。 ...

现浇楼板厚的也就是12cm,薄的也有8cm的,而且板底一般不会抹灰的,只是石膏找平。不过板底还有15mm的混凝土保护层,如果钢筋没有垫好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浇楼板厚的也就是12cm,薄的也有8cm的,而且板底一般不会抹灰的,只是石膏找平。不过板底还有15mm的混 ...

现在高楼都是三四十层,而且受制于成本问题本来这个建筑质量就不咋地,然后家家户户装修都胡搞乱搞。将来一个地震就要现原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高楼都是三四十层,而且受制于成本问题本来这个建筑质量就不咋地,然后家家户户装修都胡搞乱搞。将来 ...

建筑质量绝对是有把握的,不然你觉得那几百本规范、图集、验收标准都是干嘛的,而且现在设计阶段的安全系数也很高,完全可以抵消轻微施工质量问题造成的偏差。当然,严重的施工质量问题是不会通过验收的,或者降级,或者拆除,总归有质量问题的建筑物是不会流入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