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在高速钢上打孔

楼主(2024-04-26):
精准打孔,没有数控机床,用手电转打不上

网友:
电火花 电火花 电火花

网友:
电火花切割,好像有人说只要一个电源就可以做出最简单的切割机,请教一下论坛的高手吧。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版电火花穿孔是先对成本最低的,如果旁边有线切割火花加工之类几块钱一个孔

网友:
用等离子切

网友A:
用电磨装球形金刚石磨针,按图示方法磨孔,几分钟就可磨穿,已经干过无数次了,磨硬质合金也可以。电火花也是可以干的,但很慢,没有几个小时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磨装球形金刚石磨针,按图示方法磨孔,几分钟就可磨穿,已经干过无数次了,磨硬质合金也可以。电火花也 ...

好办法!

网友:
对高速钢加工只有电火花与金刚石可以。

网友:
对了,用金刚钻。金刚钻可以打玻璃,金刚锉可以搓合金。

网友:
慢慢磨吧 实用

网友:
激光,
去本地钢材市场瞅瞅去,今年生意估计不咋好,蚊子小也是肉,应该会给你干,前提是,价格到位

网友:
不要精度,可以盐水通电腐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磨装球形金刚石磨针,按图示方法磨孔,几分钟就可磨穿,已经干过无数次了,磨硬质合金也可以。电火花也 ...

这方法不错,不过手动加工,精度可能不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不错,不过手动加工,精度可能不会高。

先磨通小一点的孔,然后再用柱状金刚石磨针扩孔,最终精度取决于技术和耐心。

网友:
网红合金霸王钻,加台钻一分钟一个孔。钻的时候加油或水冷却润滑。就是比较费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磨装球形金刚石磨针,按图示方法磨孔,几分钟就可磨穿,已经干过无数次了,磨硬质合金也可以。电火花也 ...

学到了,12字符限制

网友:
以前在工厂用钨钢钻头直接钻,如果孔径精度有要求,可以穿孔线割等等。

网友:
不要再提工厂如何如何了,工厂生产用不着我们出主意。楼主是想用自己的一些工具钻孔,应该在这方面帮他想办法。至于电火花加工,论坛曾有人搞过简易装置在零点几毫米厚的锯条上打孔,但花费时间不少,而且自己的简易设备不具备自动跟踪功能,放电间隙变大要时时调整才行,楼主图片上那么厚的高速钢,没有几个小时是穿不了的,几个小时要时时盯着放电情况不断调整,烦也要烦死了。

网友:
低压小电流(手机的充电器)饱和盐水电解也是个不错的办法,时间稍微有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磨装球形金刚石磨针,按图示方法磨孔,几分钟就可磨穿,已经干过无数次了,磨硬质合金也可以。电火花也 ...

求问,这种方法适合在不锈钢薄板上开孔吗?1-2mm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