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买到了假stm32单片机芯片。。。侦破型号

楼主(2024-04-26):
唉,买到stm32g030假芯片了

想不到几元钱的东西也作假
买了三片,用了两片,上机不能用
nrst 引脚上拉10k后都是0.8v(正常就算不上拉,内部上拉也会拉到3.3v)
显然,stlink 和 pwlink 都不能识别和连接

上机实测不行之后,拆下来和原装单片机对比图如图:

可见某假冒单片机的激光刻蚀字迹比较模糊

和某宝商家撕 b 后,商家退款

你以为就完了吗,我在想总不可能里面全是二极管吧,搞这么复杂就为了骗我两元钱?。。。估计还是某一块单片机来假冒的

首先怀疑是国产的
然后找能 pin2pin 代换 stm32g030的,没有
但是能直接代换stm32f030一大堆国产的
stm32f030引脚vdd 有两个,直通的,stm32g030的vdd是另外引脚
stm32f030的引脚定义:

stm32g030的引脚定义:

可见,看似差不多,其实完全不一样。电源引脚都完全不一样。
造假者以为这两者能完全代换呢,结果太马虎。。。
所以直接万用表测试假冒的两个 vdd,是直通的。基本验证就是 f030了
然后上机按 f030接入调试器,识别出来了。。。
哈哈,真相大白!

网友:
。。。。。。。这就过分了过分了

网友:
总结一下:虽然白得一个F030但是浪费了几天时间,还得和商家撕

网友:
一般这种东西都是找些垃圾板子的芯片拆旧的,呵呵

网友A:
13块的F407好几家评论没人说有问题,有一家卖8块钱,结果评论有人买了几十片,一半都不能用
比正常价便宜太多的要小心

网友:
总想捡漏走捷径

网友:
现在造假太多了,造假成本太低

网友:
造假都成习惯了,唉。

网友:
厉害了~这也能查到

网友B:
这两个单片机,价格差很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块的F407好几家评论没人说有问题,有一家卖8块钱,结果评论有人买了几十片,一半都不能用
比正常价便宜太 ...

我咋觉得以前pos机火的时候,好像有用这个单片机呢

网友:
造假者的业务水平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单片机,价格差很多么?

挣两份钱。一份是国产和原装差价,一份是 f 和g 系列差价。特别是在疫情期间芯片短缺价格暴涨的那几年,更是数十倍以上利润。大量造假的存货,到现在还没卖完
然后被我买到了

网友:
有些芯片说上机不退不换,他们就是钻这个空子,能赚一笔是一笔。有钱人的第一桶金基本都是黑金,所以有这一说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挣两份钱。一份是国产和原装差价,一份是 f 和g 系列差价。特别是在疫情期间芯片短缺价格暴涨的那几年, ...

哪家店买的,店铺曝光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家店买的,店铺曝光一下呗

意义不大,都是经销商。都在一些二手贩子那边拿货
我之前在同一家买的另外的型号就没事
他们做为经销商,不一定有这个鉴别能力

网友:
买到假芯片确实难受,十多年前玩焊台的时候买到假的2954,mcu直接原地螺旋升天,

网友:
还是直接买拆机件靠谱

网友:
淘宝很多是贸易商,想要原装正品就要找正规代理。

网友:
淘宝货就是这样, 还不如直接买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