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怎么判断是屏坏了还是驱动芯片坏了

楼主(2024-04-26):
有一台电子天平,开机没有显示,背光亮,指示灯亮,操作一切正常,怀疑屏组件损坏,换一个好屏,随即正常,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判断这个屏组件是液晶屏坏了还是驱动芯片坏了,谢谢!

屏正面,屏上黑影是光线问题,实际没有任何黑影

反面

驱动芯片

其他

谢谢大家!

预祝大家五一愉快!

网友A:
一般来说屏没有物理损坏是不会坏的,这种都是芯片坏了

网友B:
没破,没裂,没漏液,可能是线或芯片

网友C:
光看是看不出来的,除非是严重烧毁冒烟的。这个屏就是显示屏加集成电路,元件不多,从检测电源电压开始,电源电压正常的话检查阻容元件,其次是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屏没有物理损坏是不会坏的,这种都是芯片坏了

这种芯片很容易坏吗?这个天平基本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破,没裂,没漏液,可能是线或芯片

线看了一下好像没有断,这种芯片很容易坏吗?这个天平基本没有用

网友D:
赌一下是屏没坏,驱动芯片坏了,毕竟屏只是一个物理的玩意,没那么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看是看不出来的,除非是严重烧毁冒烟的。这个屏就是显示屏加集成电路,元件不多,从检测电源电压开始,电 ...

电源电压肯定正常啊,换一个组件就好了,上面的电阻都正常

网友:
一个芯片,四个电阻R1R2R3R4,缺了两个电容C1C1和一个二极管D2,外围元件这么少; 还是重点检查芯片和显示屏的各个引脚的电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赌一下是屏没坏,驱动芯片坏了,毕竟屏只是一个物理的玩意,没那么容易坏的 ...

1分钱在网上买了个芯片,等到后换上看看,这是这个芯片不好拆啊,背面是均光板和液晶屏,热风枪的话可能不行啊,

网友E:
直接换组件吧,省时省心。换芯片的话,风枪加热屏就报废了。

网友F:
U2被短接了。是出厂就这样,还是被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组件吧,省时省心。换芯片的话,风枪加热屏就报废了。

是啊,热风枪可能不得行

网友G:
会单片机的话可以试一下,1621的接口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U2被短接了。是出厂就这样,还是被修过?

出厂就这样,可能为了省成本,这个芯片应该是个dc芯片,没有他,可能电压冲击损坏了芯片

网友:
一般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单片机的话可以试一下,1621的接口很简单的

对于我来讲,还是有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厂就这样,可能为了省成本,这个芯片应该是个dc芯片,没有他,可能电压冲击损坏了芯片 ...

对呀!有这个芯片至少能缓冲下。

网友:
堆锡就能拆下来了。多放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