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N-M2 改内存后性能感受

楼主(2024-04-26):
三台路由,第一台ZN-M2 换512M内存,openwrt系统,第二台 D2550  2G软路由,openwrt系统,第三台i3-2130 2G软路由,openwrt系统

在后端上网设备机器在70台左右,进行了切换测试,并体会了上网速度。

第一台,有明显卡顿,正常网页需要0.5S打开,进opwewrt查看CPU,使用率能常到35%。
第二台,没有明显卡顿,进opwewrt查看CPU,使用率在5%左右。
第二台,无卡顿,进opwewrt查看CPU,使用率在3%以下。

综合,386的软路由比几百元的硬路由,从性能上看不是强一点半点,有的至少有一个数量级的差别。不要迷信所谓的神机了,并发差太多。

网友:
普通家用最多十来个设备,硬路由够用了,功耗也低。
特殊用途还是搞软路由。

网友:
IPQ6000的CPU性能DMIPS值11040,,比BCM6755稍差,,试BCM6755的路由试试

可能固件优化很重要

网友:
家用没什么区别。用户数超50以上可以考虑。

网友:
软路由cpu和内存都强太多了,这个表现正常

网友:
综合来看ZN-M2还是不错的,IPQ6000关了无线平时待机功耗才5W左右,不跑PCDN情况下性能带个二三十个设备没问题,适当开下加速插件据说还能加速小包装发,跑点科学之类的也能满足一般应用,主要是改好512或1G的价格也才60-80元左右,针对家用这块确实不错了,没必要说总有人吹它怎么怎么样的,性能价格都在这摆着,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