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 TES1316温度仪维修方法

楼主(2024-04-26):
坛友们,最近x鱼购买了一台小岛产的工业用的数显温度仪,开始使用温度显示不准,后期就频繁死机,导致不能正常使用,拆开没有异常的原件,没有维修专业知识,不敢下手,有没有专业人士帮忙指点一些方向,或者可以报个价收了吧

网友:
温度探头呢 ?

网友A:
先检查电容看看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晶振有3个啊,一般来说是电源电压低了才死机吧

楼主:
探头是自己配的K型热电偶探头,换过几个但是温度都不准

网友B:
我感觉,测量准不准,多半在于温度探头。。。
量测范围        K-Type:-150.0℃ to +1370.0℃(-200.0℉ to +1999.9℉)
J-Type:-150.0℃ to +1090.0℃(-200.0℉ to +1994.0℉)
T-Type:-150.0℃ to +400.0℃(-200.0℉ to +752.0℉)
E-Type:-150.0℃ to +870.0℃(-200.0℉ to +1598.0℉)
R-Type:2.0℃ to +1767.0℃(+35℉ to +1999.9℉)
S-Type:2.0℃ to +1767.0℃(+35℉ to +1999.9℉)
N-Type:-150.0℃ to +1300.0℃(-200.0℉ to +199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容看看有没有漏电的。

谢谢啦,我回去查一下看

网友C:
先测C35固态电解电容两脚的电压,如果明显有问题,测它的容量,明显低,换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测量准不准,多半在于温度探头。。。
量测范围        K-Type:-150.0℃ to +1370.0℃(-200.0℉ to +1999.9 ...

开始我也觉得是探头的问题,换了几根普通的k型探头,结果都一样,就差买进口探头去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固态电解电容的容量。

好的  谢谢啦,电容是不是最好拆下来测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C35固态电解电容两脚的电压,如果明显有问题,测它的容量,明显低,换之。 ...

好的,谢谢啦

网友D:
没有关键点的标准电压数据别修了,买个带测温的万用表比这方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关键点的标准电压数据别修了,买个带测温的万用表比这方便的多。

是的  但这种表价值偏高,看看能不能回收利用,其实其他相同功能的仪表要便宜很多

网友E:
死机了什么样,死机了测一下晶振两端电压

网友:
补焊下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死机了什么样,死机了测一下晶振两端电压

X1----11.6MV
X2----324MV
X4----116MV
仔细看一下  感觉X4好像更换过   有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死机了什么样,死机了测一下晶振两端电压

停留在1316不动了

楼主:
你好 按照网上测晶振的方法,三个的电压都不稳定,是不是都有问题啊

楼主:
你好 测了一下 c35  6.04v
                     c14  5.85v
                     c13  8.09v
供电电压        1.5*6v
是有问题吗

网友:
如果启动时死机机会多,就换一下单片机对应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