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飞利浦刮胡刀2.4v1.5w可以提高电压吗???

楼主(2024-04-26):
感觉力道不够。

希望通过提高电压来达到。
但是最高能提高到多少呢?

网友:
我是用5v手机电池加几个二极管降压,估计到3v多点吧没啥问题,力道大了很多

网友:
提高电压会加速磨损,而且使用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A:
用一节锂电池也可以,转速提高了很多。估计电压高了电刷火花会大一些,电机寿命会降低一点,但电机是可以换的,还是应该以好用为宗旨。

网友:
提高电流好点

网友:
用一节14500锂电池也可以

网友:
升高电压,似乎会转速提高,可是对电机有影响

网友:
3V应该没问题,,

网友:
问题是以前力道够用吗,还是衰减了

网友A:
飞利浦剃须刀的电机大多数都是180电机,寿命很长,而且很便宜,我曾经买了万宝至的180电机5个,平均2元多一个,当备件用,几年了也没用上。中国人的胡子不多,很省剃须刀的,所以完全不必担心提高电压后的寿命缩短问题。

网友:
我平常就用干电池,不担心过放,不担心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剃须刀的电机大多数都是180电机,寿命很长,而且很便宜,我曾经买了万宝至的180电机5个,平均2元多一 ...

我的2000年买的还在用!

网友:
      我有五只飞利浦剃须刀。都是电池款的,不是充电款的。电池都让我把两节5号电池(新南孚电池都高于1.5V)拿出,换成3.7V锂电池(14500)加一个自制占位桶(网上有卖的)。好用就是噪声比以前大点。锂电池拿出来可以用充电器充电。

网友:
提高电压,对电机有一定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刀网和刀头的磨损,刀网可能会发烫,要注意不要被烫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节锂电池也可以,转速提高了很多。估计电压高了电刷火花会大一些,电机寿命会降低一点,但电机是可以换 ...

从2.4v到4.2v会不会电压太高了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2.4v到4.2v会不会电压太高了点啊?

标称2.4V充满电差不多3V  。 4.2V是锂电最高电压 。换锂电问题不大。

网友B:
直接两串镍氢换动力锂电就搞定了。啥都不用。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两串镍氢换动力锂电就搞定了。啥都不用。可以试试。

三刀头的。需要拆开,会破坏。不像2刀头的那么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