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没有谁自造最简单的电火花打孔机?

楼主(2024-04-26):
有教程吗?

最简单 那种

网友A:
有,我见过有人用火机的火花来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我见过有人用火机的火花来打孔。

你的回答像你的昵称一样美丽。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是想做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
这是一种什么设备?

网友:
不记得是抖音还是快手了,上面看过,一个带保护的电源+几个电容并联+水盆+水,在水里给个据说是不锈钢管打孔的视频。。。。

网友:
搜了下俗称电火花,更进一步的线切割(快慢走丝),感觉整个带短路保护恒流电源试试,不断的与加工件形成正负极短路再分开一直循环下去

网友:
其实很简单,不难的,主要部件就是一个脉冲高压放电

网友:
电火花不难,难的是自动进给,当年跟D了一套,自动进给,现在扔角落吃灰。

网友B:
我按B站上的视频做了一个,用48V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端并接空调电容,手动进给打孔,打了两天才把断了的M4丝锥打掉两个。很简单的。

网友:
电火花打孔这个比较高端啊
俺之前见过一个 工业用的 好大的一个大外壳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按B站上的视频做了一个,用48V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端并接空调电容,手动进给打孔,打了两天才把断了的M4丝 ...

是丝维断工件里了?打掉是打哪去了?

网友D:
交流电焊机,把电流调大,一点一个洞,一物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交流电焊机,把电流调大,一点一个洞,一物多用。

你这个洞估计太大了,电火花打孔一般用于孔径小,孔深大的场景。

网友:
上B站有,只需电动车充电器,大功率电阻或电炉丝,空调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丝维断工件里了?打掉是打哪去了?

是的,打断丝锥中间,打完就会裂开3块了。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进给最不好弄

网友:
百度上有,以前搜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