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水星MW548R能否用做无线网卡

楼主(2024-04-26):
台式机手头用的无线网卡坏了。看很多人说能把无线路由改成无线网卡-----桥连,可是研究半天不会,有没有朋友的懂这个?怎么设?

网友A:
一般路由器的WEB界面都有一个无线设置,里面有WDS选项,进入后会自动搜索周围的WIFI信号,选择一个信号强的连接即可。另外现在的手机也有共享网络设置,同样的也是可以充当一个USB外置网卡。

网友B:
这个年代的路由器里可以设置wds桥接的,水星的界面应该和 tp link 是一样的。 就是 点开wds 界面,扫描WiFi, 在扫描到的wifi列表里选择你要桥接的,输入密码后保存重启

不过54m 的速率,这年头淘汰很久了, 不如话一百多买个 wifi 6 的 千兆无线网卡
千兆 pcie 的wifi 5 网卡才10块钱

网友:
改成客户端,然会后让你选择怎么接入上级路由
我有个水星路由器就是被我拿来当无线网卡用

网友:
WDS不同系统间可能存在兼容问题,旧的路由器客户端模式存在二级网络,有共享等要求的比较麻烦
所以,如非必要,不建议拿太旧的路由当无线网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年代的路由器里可以设置wds桥接的,水星的界面应该和 tp link 是一样的。 就是 点开wds 界面,扫描WiFi ...

买个几十块的WIFI6路由器用来桥接更实惠,信号也比无线网卡好,也更耐用,无线网卡特别是USB的基本都是发热大。

网友:
桥接   我就是用斐讯 K1s   桥接   搜到信号输入密码    网口直接插电脑

网友:
你的意思是把这个水星无线路由器桥接到别的无线路由器上,然后用网线连接水星路由器和台式电脑上网,只要你的水星路由器有桥接功能,完全可以。

网友:
买个无线网卡就行啦!!!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说明就能看懂,桥接后可以直接使用路由器的LAN口

楼主:
研究了半天不行,大家给看看截图,是没有还是哪儿不对?只截了几个,感觉在这儿

网友:
还是买个网卡吧,几元钱又不贵,桥接网速会掉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路由器的WEB界面都有一个无线设置,里面有WDS选项,进入后会自动搜索周围的WIFI信号,选择一个信号强的 ...

看来我这个有问题i,不行

网友:
已经这样好些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几十块的WIFI6路由器用来桥接更实惠,信号也比无线网卡好,也更耐用,无线网卡特别是USB的基本都是发 ...

我就是连续两个烧了,急需用。别人的百度VIP账号快过期了,怕内容也完了。我想下载了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几十块的WIFI6路由器用来桥接更实惠,信号也比无线网卡好,也更耐用,无线网卡特别是USB的基本都是发 ...

能给出几种型号吗?不太懂,只能网上购买。过了年到现在没休息一天,找不到时间去当地店铺

楼主:
如TP886n无线路由器,450m三天线TP-LINK五口路由器有没有此功能?可能我安装的系统是win7删减版的。拿了别人几个袖珍网卡都装不上驱动。放家里网线上网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几十块的WIFI6路由器用来桥接更实惠,信号也比无线网卡好,也更耐用,无线网卡特别是USB的基本都是发 ...

怎么知道能不能用?拜托推荐几个型号。不用很快的那种。试了几个网卡。都装不上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路由器的WEB界面都有一个无线设置,里面有WDS选项,进入后会自动搜索周围的WIFI信号,选择一个信号强的 ...

手机不会有,正好有个华为mata20X闲置。一般怎么设置?不知能不能用?当然前提必须是wifi。流量不行。

网友:
坐下了静静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