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一只532nm波长的绿激光笔

楼主(2024-04-26):
找到一只坏掉的激光笔,把它拆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网友A:
激光头被你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头被你拆掉了

是啊,激光头是压入底座的,硬撬出来的

网友:
拆了改成什么呢

网友(2024-07-15):
晶体和激光二极管都被撬了,顺便贴一张光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