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买的两个绿联音频线对比(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2024-04-26):
买了两个音频信号线,有点疑问,发帖请教各位坛友,看看大概什么问题

起因:会议室里面更换了一体机屏幕,连接功放机的线只有1.5米,接不到新设备(放视频声音不大)
看看场景,一体机不是触摸,使用还要接无线键盘鼠标

设备在机柜里面,之前的线太短,不够接入到一体机上
因为之前是台式机控制的LED屏幕,之前是够的,现在要把一体机的音频信号输入到功放机就差太远了

别看这个线短,但是没有问题,新买回来的第一根线有问题,后面说
大概测量了一下5米够了,实在不够的话就飞过去用的也不多
看看第一次买回来的线,胶壳经典款,本以为绿联会没问题,就没试,后面领导让测试

问题:把莲花头接入功放机后喇叭就会呜呜的闷响,听着难受(放声音了又正常)
用之前的旧短线也没有问题,所以问题还是在线上
跟卖家反馈后,卖家积极解决说更换一根,我怕换一个还是这样,就问那个贵一点的铝合金升级款会不会好点
之前买的时候以为就是外壳多铝合金好看一些,就没有选择,卖家说铝合金的会好点,就直接买了铝合金升级的
测试铝合金升级款后,问题解决没有异响了,很正常
后面就把胶壳经典款退了,留下了铝合金升级款。
没明白的是同样是绿联,看来贵了还是有贵的道理
下面对比测试一下,左边的胶壳经典款,右边的铝合金升级款(包装都好些)

胶壳经典款的线我都布进线槽了,没办法又取出来
简单测量对比一下,先测量胶壳经典款

看看铝合金升级款的包装

打开后里面还有个盒子,盒子打开还有一层保护袋,比那个包装好

打开后,线材细一些,更软一些

简单测量一下

大概测量结果如下,胶壳经典款:外壳0.4   中心0.9;铝合金升级款外壳0.4   中心1.1
从测量结果来看,胶壳的还好点,但是有呜呜声,铝合金升级款的阻止还大一点,正常使用;
本来计划报的购买铝合金升级款的,想着胶壳也无所谓就先买了胶壳,出了这么个乌龙
另外一起还买了一个触摸屏的,差不多,触摸屏更贵一些,好像+1W吧,用的不多,多的也不说,又不让我买,是吧!

请各位坛友品鉴!
补充一下:两个线是一样长的。都是5米,所以和长度无关、品牌无关。主要还是和做工和线质量有关吧。

网友:
距离长的话  要用平衡接口

网友:
胶壳的距离长了收到干扰了,铝合金款没有干扰应该是屏蔽做的好一些吧。

网友A:
胶壳插头,内芯没有完全被外边的屏蔽层包裹,导致干扰信号导入的异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壳插头,内芯没有完全被外边的屏蔽层包裹,导致干扰信号导入的异响吧

可能吧。又不能拆开看,卖家直接让换,而且提供运费,我就说先买一个来试试不行两个一起退,卖家也同意了,就买了好的

网友:
主要应该还是抗干扰的问题。

网友:
做工的问题

网友:
话说这种线楼主可以买插头和线自己做个成品也比买的好。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也有可能第一根线残疾

网友:
应该是跟屏蔽层质量有关,屏蔽好坏直接影响到使用效果。

网友:
我最近在绿联的官方旗舰店(淘宝店)买了根充电线,质量不错,价格是华为官方充电线的1/3。

网友:
就是屏蔽层做得更好吧

网友:
就是线的问题,

网友:
距离长了不太好的

网友B:
铝合金外壳自带屏蔽功能,音视频的线材过长本身容易引起干扰,所以线材过长需要用带屏蔽线的线材,另外还要看屏蔽做的好不好了,如果有屏蔽线但是还是有干扰那就是做工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外壳自带屏蔽功能,音视频的线材过长本身容易引起干扰,所以线材过长需要用带屏蔽线的线材,另外还要 ...

我也怕是做工问题,所以第二次直接换了好点的,免得那种有问题再换回来还是不行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2024-11-19):
音箱是压线的,是不是要转换一下?

网友:
绿联这个品牌还是值得信赖的,我买过蓝牙适配器,读卡器,扩展乌,DVI转接VGA,HDMI转VGA,经对比,质量就是好,很稳定,就是价格偏贵了一点。